大家帮忙说

楼主(2014-11-15):
说锂电池充电时候的电流怎么计算的,2200的电池一般用多少a充电正常

网友:
2.2A以下充电

网友A:
是动力电还是普通的??动力的电池可以1到5C充电,变通的最好是1C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动力电还是普通的??动力的电池可以1到5C充电,变通的最好是1C以下。

所谓所说的几c是怎么计算a啊

网友:
2200mAh=2.2A ,1c就是2.2A。你的电池如果允许5C充就是2.2X5=11A。

网友:
依据电池的最大充电倍率和充电器的可设置的充电电流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所说的几c是怎么计算a啊

5楼的大哥已解释,我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