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PM的问题啊!刚刚写了一大堆,又停电了。

楼主(2014-11-15):
飞控:APM2.6    6h
机型:六轴
电调:天行者40A
出现的问题:插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的时候插错了。
                 导致飞控连接电脑MP 正常(调参,刷固件的没问题)。 飞控插到六轴上,一个灯都不亮(包括GPS),没有进入工作状态!
供电方式:APM板子左边的一排线里面有2个小孔,焊接供电(这个APM飞控曾经飞过四轴,不是新板子)
备注:麻烦大家帮个忙,给人玫瑰,手有余香!泡泡老师我需要您!
        网上的有关信息我也搜索过了,都是说的新板子的问题。
        也问了不少QQ群,可是大家都需要让我发图,目前我在论坛的级别貌似也不够发图的级别,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帮我加我QQ:1152198006(PS:群里没发图是手机才丢,今天发帖是新买个手机。)

       感谢魔友的帮助!
       加好友,我拍给你图片

网友A:
不亮灯就是没供电啊 肯定是供电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亮灯就是没供电啊 肯定是供电接错了

恩恩是啊,就是没供电,但是以前插得时候好好的啊,就插错了一下导致成这样吗?

网友B:
怎么个插错法,我也插错过没问题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插错法,我也插错过没问题  啊

估计是5对5的时候 我把信号线反过来插了

网友:
好好查下供电,接电脑都正常不会有大问题吧.

网友:
焊接供电的焊点虚焊了吧

网友:
用电调供电试一下

网友:
应该稳压管烧掉了,拆开看看

网友(2015-09-23):
引用 楼主:
估计是5对5的时候 我把信号线反过来插了

插你麻痹的  草泥马骗子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