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高频头烧了 想问下有替代产品更换吗~~

楼主(2014-11-15):
如题~ 红线里面的模块被击穿了 想问下有合适的IC模块更换啊  天地飞厂家那边可以更换100块 我想问下 IC模块芯片X宝有卖吗  用天 6的 可以替代但是考虑到发射功率和遥控距离可能会比天9的差  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买个外接高频头,自己拆来焊接

网友:
谁有天六天七的拆开看看,里面的芯片是不是一样的嘛,必竟收个二手天六也便宜

网友:
有,确定下ppm信号线,有很多内置的ppm信号输入的diy高频头,你找找,要不就返厂换?

网友:
我也坏了,和你一个问题
天地飞9有问题啊,我买回家就是坏的。星期一寄到,星期五才给我修正,无奈啊。

网友:
X宝上面应该有这个配件卖的 天地飞的配件还是蛮齐全的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好不好,有好的又如何?里面的程序你咋搞?

网友A:
去收个2.4G高频头,拆了外壳,,
焊上去一样用,,,有引脚孔的。,。

话说,天地飞6的2.4G里也有这个高频头,通用。。接好线就可邓。

网友:
比发来,我帮你维修。来回快递费你包。免费帮你维修

网友:
“ 天地飞厂家那边可以更换100块”——入魔后玩机机花掉的钱里,这100元算是很小很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了。还是返厂吧,除非你想学修理练修控技术

网友B:
淘宝上有个卖拆机高频头的40元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个卖拆机高频头的40元一个,换上就行了。

有链接吗

网友:
已发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收个2.4G高频头,拆了外壳,,
焊上去一样用,,,有引脚孔的。,。

这个和外置高频头的不一样的,这个是软件对频的,外置的高频头和天六的高频头不能直接用在这个控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个卖拆机高频头的40元一个,换上就行了。

给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TiHj5f&id=22259175931&_u=gq4 ...

xiexie  le

网友:
具体是怎么坏了就换那个ic不要判定错了啊。

网友C:
小弟有一个天9的遥控器,有一次被朋友把电池插反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  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   还是不行   求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有一个天9的遥控器,有一次被朋友把电池插反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  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   还是不 ...

一般接反都会烧控里面的7805之类的稳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