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机器:小铣圆立柱改善

楼主(2014-11-15):
麻烦高手指教一下小机器,把AT125的铣头拆开,做了立柱,见很多高手说小铣用圆立柱不好,是刚性问题还是说会锁不紧? 如果是锁不紧的话,在圆立柱上铣个小平面,在机头上攻丝,用顶丝来锁紧可以么?就像一般的电机轴那样。。。小白不太懂机械原则,凭空想象的。。。立柱壁厚是7-8毫米的,本来可以实心,但怕太重了。。。小机器应该强度够吧。。。小铣整体大约30kg左右吧。请赐教。。。我请教的都是小东西,见笑了。。。

网友:
小铣床这样处理是可以的。

网友A:
圆柱下的结构有缺陷,凹入部位最好增强.另外,顶丝定位不如"抱紧"式面结合夹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下的结构有缺陷,凹入部位最好增强.另外,顶丝定位不如"抱紧"式面结合夹固.

谢谢,那个凹进去的部分是30*70mm的钢哦,小铣强度够了吧?关于抱紧的那个学习了。。。

网友:
增强的目的是防止谐振.

网友(2019-02-24):
顶丝不如"抱紧"式面结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