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架977

楼主(2014-11-15):
老977换了大齿,永远都不坏

网友A:
你那大齿是不坏,你飞机卸力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大齿是不坏,你飞机卸力怎么解决?

这大齿松紧度刚好,圆形插孔,一炸鸡就松了。

网友B:
这个大齿什么型号?

网友:
请问977怎么样 好飞不啊

网友C:
我用的原装大齿,尼龙电机齿,带动力炸机也是扫一个齿,很轻微的扫齿,不像铜齿那么爆扫几十个齿了,而且尼龙齿的声音比铜齿好听太多,安静很多。

网友:
977多少钱出?有意

网友:
我也有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原装大齿,尼龙电机齿,带动力炸机也是扫一个齿,很轻微的扫齿,不像铜齿那么爆扫几十个齿了,而且尼 ...

大哥,尼龙电机齿好用不,会不会在飞行中出现松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齿什么型号?

呵呵,以前买super cp的买的,现在好像买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尼龙电机齿好用不,会不会在飞行中出现松动来着

尼龙齿飞行过程中不会送,带动力炸机也不会出来,能把大齿的其中一个齿扫一点点,不带动力炸机或者练习中不会掉链子。
安装和取下来时都不费力,原装铜齿必须用拔齿器或许其它各种敲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尼龙齿与大齿间隙有点大,需要稍微调整电机位置,很简单,但是带来的好处就太多了,安静,震动小,带动力炸机时大齿最多轻微扫一点,很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齿飞行过程中不会送,带动力炸机也不会出来,能把大齿的其中一个齿扫一点点,不带动力炸机或者练习 ...

可,如何在没有拔齿器的情况下拔铜齿,我也有尼龙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如何在没有拔齿器的情况下拔铜齿,我也有尼龙齿

用打火机烧铜齿,融化螺丝胶,然后翘。实在不行,破坏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尼龙齿飞行过程中不会送,带动力炸机也不会出来,能把大齿的其中一个齿扫一点点,不带动力炸机或者练习 ...

求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打火机烧铜齿,融化螺丝胶,然后翘。实在不行,破坏铜齿

额,好吧,我拿个旧电机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尼龙齿飞行过程中不会送,带动力炸机也不会出来,能把大齿的其中一个齿扫一点点,不带动力炸机或者练习 ...

顺带问问如何调整电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