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电机 怎么配桨

楼主(2014-11-15):
一直在用普通桨 在机床上把孔镗深 哪里有卖现成可以用的 大疆精灵的能用不

网友:
这个是650v上的电机吧,很是坑,现在连桨都没得卖,xa的店我问过了,没货。
tb上各家上架的我也问过了,也没货。

其实那桨也不怎么样,我的650v就没怎么飞过,走路的时候桨安在电机上,碰了一下柱子,还是属于擦得那种程度,桨就从中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