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无法解决 W7 64位系统吗?

楼主(2014-11-15):
我的 W7 64位系统   按照技术给的那个文件 驱动安装上了!但是接上地面砖  就不认!硬件哪里有个感叹号! 技术说电脑问题!  现在W7 64位已经普及!你叫我换32系统!我的 8G内存不是就白废了!  希望DJI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老重装系统也不是办法! 系统里面有很多软件新系统都要从新装!麻烦啊!

网友A:
你的win7是不是ghost版的?

网友:
win7 64位旗舰版没问题,你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买个直装版的系统!

网友:
w7 64位用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刚好也是今天想调参调不了 我的系统也是64位旗舰版,  我之前也是复制那个[驱动安装失败之usbser]到C盘就可以用了  可是隔了两个月 我今天想调参  却死活链接不上了

网友:
64位系统也连不上的飘过。为了大疆 换回了 32 系统 xp

网友:
悲催的64

网友B:
论坛有帖子的,是系统少个文件,自己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
我win7专业版64 没问题。

网友:
我在win7  win8都装了 没问题64位的 没驱动时也是这样 装完驱动就好了

网友:
你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一直使用64位win7,使用正常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帖子的,是系统少个文件,自己去搜索一下吧

兄弟!我早就把那个文件复制进去了!上面说的很清楚!驱动安装上了!但是链接硬件以后有感叹号!   DJI技术  直接没办法!说我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in7是不是ghost版的?

兄弟你好! 我的系统是w7 64位 旗舰版!   安装的时候确实是GHOST安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早就把那个文件复制进去了!上面说的很清楚!驱动安装上了!但是链接硬件以后有感叹号!   DJI技 ...

我的也是ghost版的64位,不见有这个问题。以前也碰见过,换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C:
要下载usbser.sys文件然后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 我的系统是w7 64位 旗舰版!   安装的时候确实是GHOST安装的!

最好用正常安装的吧,买个序列号搞定。我没详细研究,只是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下载usbser.sys文件然后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兄弟  这个步骤已经做了!  详细见上面回复!

网友:
盗版系统的问题,用序列号安装的完整系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