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油门问题

楼主(2014-11-15):
为什么油门不是线性的,不是没有,就是全油门
请大神赐教!!

网友:
模拟器里有调整呀

网友A:
控的选择不对'我遇到过,而且困扰我好久,换控配置文件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的选择不对'我遇到过,而且困扰我好久,换控配置文件解决

如何换!  我在校准遥控器,也遇到问题,油门一动就是半油门。(以前没有,某天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现在弄好了没有,没弄好我给你传一个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换!  我在校准遥控器,也遇到问题,油门一动就是半油门。(以前没有,某天突然就这样了)

原来是校准的时候,提示置中的时候没有把油门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