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小子1000配置送小姨子

楼主(2014-11-15):
新手才入魔几天打算入好小子1000配XXD2212KV2200电机,6*4的浆,好盈40A电调,花牌3S 2250电池这个配置好吗?不好的话请高手给推荐下,千万不要保留啊。考虑电调、电池以后换机还能用所以用大点。

网友:
冲小姨子开的

网友:
好小子1000配30a电调,2212 2200kv电机,6*4桨,电池1500-2200hma可以爽飞。

网友:
2250的电池略

网友:
说好的小姨子呢?

网友A:
2212电机配6X4桨。。。。。。楼主,2212 KV1400电机搭配8X4桨更合理些,6X4桨那主要是2208电机的搭档。30A的垃圾电调就可以配2212电机了,我的2216电机还在用30A的40块钱电调,飞暴力3D动作。你这配置电流要比KV1400搭配8寸桨高出整整10安,留空时间不给力。

网友(2015-01-03):
电池大了,3s1500足够。我的是2212  1400kv  7035

网友:
把自己送小姨子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配6X4桨。。。。。。楼主,2212 KV1400电机搭配8X4桨更合理些,6X4桨那主要是2208电机的搭 ...

腰推,用2212  2200KV正好, 6*4桨是可以的。你用1400KV8寸不知道好小子会不会打到杆子啊。
电调还是用40A兼容4S的版本,以后还用的到,反正也不贵多少。

电池用最便宜的电池,反正好小子总会炸的,电池还特容易坏,用花牌不心疼?

小姨子呢!

网友:
xxd有一个kv1900的 用7*5的桨不错,电池2200就可以了,好小子对放电要求不高,c数20c足矣
ps:小姨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