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s06能改改给3S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4-11-15):
手上有这个充电器,还有一块旧的3s电池,想用 3s当外场电源,但是给它专门配一个平衡充感觉又太费了,请教这个充电器可以改吗,我有转接线可以把它的正负极转接出来

网友A:
做一个插头,单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插头,单片充。

啊?单片充?求具体点

网友B:
我俩换个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俩换个冲

这样怎么好

网友C:
这个充电器是不能充3s的,会短路。
用3s电给他供电,充1s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是不能充3s的,会短路。
用3s电给他供电,充1s倒是没问题。

@( ̄- ̄)@好忧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是不能充3s的,会短路。
用3s电给他供电,充1s倒是没问题。

诶!我想到了一个,我记得b6就是通过t插充电,平衡头平衡的,也就是正负极接对了就能充电了对吗?如果正负极反接充电电池会有状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诶!我想到了一个,我记得b6就是通过t插充电,平衡头平衡的,也就是正负极接对了就能充电了对吗?如果正 ...

这个充电器和b6的原理完全不一样。和a6也有很大不同。
建议你先了解清楚电路的原理。
电池短路危险性很大的。有人电池短路之后,线融化,铜水和胶皮溅到手上烫伤的。还有短路电池可能会起火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和b6的原理完全不一样。和a6也有很大不同。
建议你先了解清楚电路的原理。
电池短路危险性很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单片充?求具体点

用舵机延长线做,看好正负极,别弄弄错了,打开母头,直接插到电池的平衡头上用1s0,。2a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