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好小子

楼主(2014-11-15):
新手 飞好小子快疯了.起飞最多5秒就炸.一直都是去被动反映.就没主动控制过飞机.想入固定翼飞控..有用过固定翼飞控的吗求推荐

网友A:
飞控能让你华丽的炸鸡

网友A:
舵量调小点试试

网友B:
多练练模拟器吧,先别飞真机,耐住性子!

网友:
多练练模拟器吧,在模拟器上练不炸了才上真机。

楼主:
模拟器上的机子起飞都很稳..在模拟器上都练的起降自如.模拟器和真机查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能让你华丽的炸鸡

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是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调小点试试

舵量是不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练练模拟器吧,先别飞真机,耐住性子!

模拟器和真机天差地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是老手了

呵呵,论坛逛多了就知道了,你说一句新手上飞控,看看有几个人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量是不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调

控上可以调,舵角可以调

网友:
慢慢练吧,多炸几次就好了!

网友:
楼主对模拟器的态度我不怎么赞同模拟器可以说有益无害不真实归不真实起码的条件反射可以练

网友:
没练过模拟器就飞的都是胆大的人。

网友:
模拟器上练的好好的,真机几秒就炸,不应该呀,一般新手降落时容易炸,是不是舵机设置有反的。

楼主:
舵机设置我参照说明书调好的.我现在困惑舵量设置

网友:
好小子的上反角呢?~

楼主:
机翼对接出的吕管淘宝卖家漏发我就DIY了个..我也感觉到好像 没上反脚

网友:
飞纸飞机吧!非常好飞,不用飞控,但尺寸要做大一点,长1.2米,翼展1.0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