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 电调求助

楼主(2014-11-15):
华科尔V120D02S飞了一年,现在动力软绵绵的,感觉很不带劲。
把接电源的线重新悍了,
电池
换了新的,
电机
也换了,都不管用。
下一步怀疑是电调,请问:
这玩意也是耗品吗?有什么办法能检查电调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替换法,,,,不过02s本来就软啊?另外,楼主的02s电机能出给我么

网友B:
三角接法改星型接法,上2s你就会发现问题不在电机电调,而是在电池

网友C:
电调坏了!拆下看里面有一个mos击穿了!电调不会修就出给我吧!

网友D:
楼主有看拆开电调胶皮看吗。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虚焊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怀疑电调某相输出有问题,另外楼主也没说清楚,是完全飞不起来还是不能飞高?

网友E:
会有启动困难的情况吗?

网友F:
可能是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
想要电机电调的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700399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