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设计了两款450,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11-15):
因为我条件有限,只有一台铣床,所以设计的部件简单,是为了好加工,希望大神们给点意见!
看看哪一款比较好?
这款机身肚子的宽度是26mm

这款机身肚子的宽度分别是28mm

网友:
最好零件能用飞跃的 便宜点的

网友A:
楼主厉害,你用的什么软件呀楼主能说一下吗。

网友:
支持,请问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赞一个~!祝早日完工上市!

网友C:
感觉不错。就是电调的位置太小了吧。。。!

网友:
不错,等待市场好消息!

网友D:
电调位置有些小,,,而且在450上面使用一体化电机主轴底座 重量有些过了,,,,也没太多的必要,,,还不如 改成一体化的主轴座。。

网友:
尾舵机还是pro设计,早该弃之

网友E:
很不错哦,舵机都很好的放进机身里面了,你原来那个机身终于到我手里了,很结实哦

网友:
兄弟 建模基本功不错啊

网友:
今天给轧钢车床上的小油泵电机轴打销子槽,用传统铣床始终铣不出宽3mm深2mm的销子槽。如果以后有做不出的件可否请楼主代劳,如果无偿我代表自己深情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哦,舵机都很好的放进机身里面了,你原来那个机身终于到我手里了,很结实哦

很实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就是电调的位置太小了吧。。。!

电调空间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你用的什么软件呀楼主能说一下吗。

CAD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位置有些小,,,而且在450上面使用一体化电机主轴底座 重量有些过了,,,,也没太多的必要,,,还不 ...

谢谢指点,后续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祝早日完工上市!

纯属娱乐,不是商家

网友:
这么厉害使用的CAD立体作图吗楼主

网友:
尾舵机换舵机臂麻烦吧,又要拆前面的舵机,最好设计成不用拆舵机就可以换舵机臂膀,450炸鸡一般舵机臂要断

网友:
這都是現時有的設計,你把鉈機位做到平放,感覺鉈機的應用能力會好好多。

网友:
450  电池塞肚子里面  好设计

网友:
制图厉害,动手能力强

还可以再创新一点,至少sab的设计走向,不然直接买副厂件还方便可靠

另外如果白色都是金属件,可能过重了

网友:
大同小异 啦

网友:
升降舵机放置方式可能导致舵臂干涉机身。
直接抄亚拓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后续改善

话说 。。。。亚拓450L的现有设计完全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兼容上代的PRO的零件,减少开模成本,如果自己设计 ,,不如试试从别的机子上找些灵感,,,列如SAB或KDS都不错啊,,

网友:
尾舵机还是PRO结构的方式,这种不是很方便,个人感觉类似X3那种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