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w的模型电机装在电动车上是否有同功率原配电机的效果

楼主(2014-11-15):
如题

网友A:
如果同样的配置,同样的20KM速度,电动车原配电机跑40KM的话,用模型电机通过减速跑个25KM差不多了。
如果是40KM速度,跑个10KM,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样的配置,同样的20KM速度,电动车原配电机跑40KM的话,用模型电机通过减速跑个25KM差不多了。
如果 ...

我就想问同功率提供的动力输出值相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问同功率提供的动力输出值相同吗

当然一样,不过要配减速齿轮,论速度,肯定比原来的快。

网友A:
只能说是输出功率相同,输出扭矩不同。总之,想着用小体积的模型无刷电机代替电动车电机的想法,是不经济的,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是输出功率相同,输出扭矩不同。总之,想着用小体积的模型无刷电机代替电动车电机的想法,是不经济的 ...

我减速不就行了 低转高扭

网友:
减速也有传动效率的。

网友:
成本和寿命都完全不同,电动车电机每天用几小时可以用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