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疑惑,求解?

楼主(2014-11-15):
同样的电压和容量比如(11.1V2200mAh)有的写 25C,有的写30C,这样的差别有什么影响吗?另外怎样判断是否达到25C和30C呢?

网友A:
25C,30C,最大放电电流有差别的,25C的最大放电电流为2.2AX25.30C的类推。

网友B:
电流不一样,看你用什么上,至少15c以上。

网友C:
电池放电时,外部的负载(电机)是和电池内部结构(正负极板和电解质)构成串联的封闭电路,电池内部通过的电流和外部负载上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电池内部存在电阻,因此电池内部会有电压降、会消耗电能、会发热。同样大小的输出电流时电池内阻越大,则内部电压降就大输出电圧就低,电池內部耗能就大有效输出电能就少,电池发热严重就可能损坏电池内部结构。在电池内阻确定时,电流越大述三种不利情况越严重,因此电池内阻限制了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电池允许的最大安全放电电流和电池容量的比值即电池标贴上的C数。

网友D: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E:
又学到知识了 谢谢

网友F(2015-02-06):
也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