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折腾minimosd apm2.8 f12e

楼主(2014-11-15):
几经折腾minimosd
硬件图

第一步先刷osd bootloader
硬件连接图

刷写步骤图

第二步2102刷写器连接osd

启动软件
升级固件步骤

升级字库文件

到这一步问题来了 又无法连接啦(于是有进行第一步重新烧录bootloader 反复折腾了几次都是同样问题 到升级字库就无法连接)

后来想起泡泡老师讲的按osd复位键

但还是提示无法连接
后来拔掉绿线

在按复位键 成功刷写字库
接下来读取试一下 又无法连接啦
如法炮制 按复位键点读取——成功
第三步修改界面
我的华科尔f12e显示如下

不正常
修改

修稿后点红圈部分保存——又无法连接
按复位键——成功

最后效果

有虚影不知啥问题?

楼主:
不知为啥 图片乱了

楼主:
图片一乱不清楚了 做个word文档链接

网友A:
我的蓝色板子和你一样,(固件版本号:R726)更新了2.4.0.0的飞虎字库,结果出现了地平线和其他一些字符乱码的现象。。。现在刷回2.2的版本一切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网友:
你的2102,绿线反面印的是什么字母?

楼主:
绿线处印的是rst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线处印的是rst

你个下载器rst不对,看这个图的连接吧

网友:
下载器要带dtr接脚才行,不是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蓝色板子和你一样,(固件版本号:R726)更新了2.4.0.0的飞虎字库,结果出现了地平线和其他一些字符乱 ...

2.4中文字厍有问题吧,我刷不成功,还把osd刷环了,要重刷boot

楼主:
下载器要带dtr接脚才行,不是rst

谢谢 当时不懂 直接买了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