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4-11-15):
买了个模拟器 发现电脑上校准不了  不按控飞机也乱飞  并且校准时根本不能调不准

网友A:
你是啥控?烂控信号不稳,就校正不了!

网友:
你的控质量太差可能是主要原因。
第二种可能就是你的校准方法有问题,两者必具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啥控?烂控信号不稳,就校正不了!

我这控有点老  别人给我的futaba6ex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啥控?烂控信号不稳,就校正不了!

这就是我的控

网友:
选项里有futaba吧?

网友:
控正常的话,看看线是不是太次??!!
模拟器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什么模拟器啊

网友:
把控恢复出厂默认值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