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现在上电后黄灯两下两下闪,遥控不能启动电机

楼主(2014-11-15):
求助贴:现在上电后黄灯两下两下闪,遥控不能启动
电机
,精灵1代:配置:nazaV2、pmu、btu、canhub、gmu、
图传
、go32D
云台
前两天换TM2213电机后出现症状,刚开始有一个电机速度慢,推油门就转起来了,后来上电不管咋弄就都没反应了,求助求助,咋解决?

网友A:
磁罗盘校准

楼主:
现在连线说找不到控制器,这是啥情况?

网友B:
这是失控或者有外界干扰的显示。

网友C:
表示遇到过同样情况,上电后,黄灯一直闪,校准电子罗盘很多次后还是不行,不过多上电几次后,又正常了,飞完换了电池后,又会出现同样情况,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正准备反厂!!

网友D:
看说明书了吗?简体中文的说明书,建议楼主熟读3遍!!

楼主:
还是木有反应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遥控校准的问题

网友:
我还想说是遥控对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