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航拍果冻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15):
配置如下:飞越650碳纤机架,4110(400KV)电机,大疆1552折叠桨,6S(8A)电池,NAZA-V2飞控,天8遥控,挂两轴无刷云台和狗1,起飞重量3.2公斤,航线越25分钟,摄影时有果冻,不知是桨的原因?机架强度的问题?或者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请前辈帮忙诊断并告知解决的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逐一检查 机架强度 可以考虑自己打孔上双C卡   电机平衡   电机水平   桨平衡    云台减震球的软硬也有关系

网友A:
先降低感度试试,当然是在可以正常飞行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降低感度试试,当然是在可以正常飞行的前提下。

感度最不好调了

网友:
楼主 我和你配置 一样   你把减震球 用尼龙扎带扎下  云台参数调下  我QQ847524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