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遥控器,会被对讲机干扰吗

楼主(2014-11-15):
有时候离得距离远,靠吼实在是太累,想用对讲机沟通,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对2.4g的控有没有干扰。知道的大侠给说说

网友:
2.4的对讲机?

楼主:
数字对讲机,好像也是2.4的。不过我想用模拟的,民用波段,不知道行不行,行的话,我去弄一个

网友:
没看到有2.4G对讲机,基本上都是V段或U段。

网友:
数字对讲机是800M的 城市的模拟对讲机多半是UHF 400M的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对讲机给旁边的人,离遥控远点,特别是杂牌对讲机要注意,有的杂波很大

楼主:
我手头有moto的防暴对讲机,不过就一只,如果可以用我就再买一个,方便啊

网友A:
普通手台对遥控没影响 对1.2G图传有干扰 一说话就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手台对遥控没影响 对1.2G图传有干扰 一说话就黑屏

那就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用了

网友:
有2.4G的对讲机,还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对讲机v段136M-174M,u段400-47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moto的防暴对讲机,不过就一只,如果可以用我就再买一个,方便啊

moto的防爆机,厉害!一只都是三四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o的防爆机,厉害!一只都是三四千

没那么贵,moto的还是比较稳定的,防水,防摔,防尘

网友:
WiFi也是2.4G的。会有影响么?

网友:
放心用吧,我放线的时候,旁边的电建工人对讲机说个不停的。也没见有过干扰。 对图传是有点的干扰的

网友:
会失控,我曾经被保安的moto对讲机把飞机给干下来过,,,对讲机功率可大了

楼主:
因为现在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不敢尝试啊

网友:
还是保守一点好了。。。

网友:
如果靠的特别近,劣质的遥控器数字电路部分会因为屏蔽做的不好,导致阻赛故障。

网友:
2.4的遥控器没问题,注意旁边有没有人用切糕!433的。

网友:
手机qq语音吧~ 现在流量套餐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