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塞斯纳 起飞秒炸。已经废了20个桨。

楼主(2014-11-15):
重心是对的。电机是右3度,下3度,桨也没有装反。起飞就秒炸,飞过3次。每次4-5个桨,全部都是左偏炸机、求大神指点、电机是朗宇2212 1400 好赢30A电调。花牌2200 25C。9050的桨。

网友A:
啊,自己一个人玩啊,找组织啊,有老人指导就好了。。

网友:
滑跑速度不够,急拉升降失速

网友B:
新手最容易出的一个问题,飞机滑跑速度不够,升舵拉大,导致失速,!视频太短,看不出是否头轻~~~一般头略重一点最好~~

网友:
塞斯纳要用3s  2200电池,头部要配重,头重一点比较好飞

网友C:
额,感觉电机的扭力也大,多大的电机啊,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自己一个人玩啊,找组织啊,有老人指导就好了。。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玩航模的太少太少了。我这里还是一个镇,只有一堆新手,一个买了油机不敢飞,一个买了涵道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感觉电机的扭力也大,多大的电机啊,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电机是朗宇2212 1400 好赢30A电调。花牌2200 25C。905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最容易出的一个问题,飞机滑跑速度不够,升舵拉大,导致失速,!视频太短,看不出是否头轻~~~一般头略 ...

卖家告诉我,两米就轻松拉起来。电机和电池的动力的确是够了。第二次试飞也尝试手抛,抛出去还是左偏一头栽地上,也联系了卖家,卖家也很郁闷,他说从新给我个电机固定板,和固定木片,他怀疑我安装电机的角度不对,按照前辈的意思是,我应该全油门起跑个10米,在慢慢拉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感觉电机的扭力也大,多大的电机啊,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也尝试过手抛,每次都是瞬间左面栽地上,我只有周日有时间出去飞,只要没有风,或者风小一点,就立刻带上装备兴致勃勃的出去。开车半小时才能到场地。每次都是这样收场。但是对航模的热爱一点没有减。今天晚上飞完之后打算回来先和卖家说一下,然后再去买个好的塞斯纳。但是卖家也很郁闷,怀疑是我的电机安装拉的角度不够,说在给我寄个电机固定铁架和固定木片。

网友:
明白了,头轻了,你的2212是紫色的那批吧,还是黑色的?
电池位置稍微前移点吧

网友D:
你检查下副翼
你是不是打上升杆同时碰到副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检查下副翼
你是不是打上升杆同时碰到副翼 ··?

有一次我故意起飞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遥控。没有碰到副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告诉我,两米就轻松拉起来。电机和电池的动力的确是够了。第二次试飞也尝试手抛,抛出去还是左偏一头 ...

这个飞机属于,慢速型上单翼,飞机,整个飞机结构前三点,仿塞丝那。机翼是平直凸面机翼,典型的高升力,高浮力慢速机(不带上反角),整个飞机来讲属于最容易入门的飞机之一。与这个尺寸和重量搭配的动力,2212、1400KV   8*6螺旋桨,11。1V  20C 2200AHM就能满足爽飞,要暴力一点 2216、2217、KV1250,9*5或者10*5就很暴力了,不过螺旋桨越大反扭越大~~~
电机螺旋桨如果是象又旋转,刀口向右的话,那么为了抵消螺旋桨转动所产生的力,需要向右1-3度,还有向下1-3度,根据配置来~~~
店家所说的,2米就轻松拉起来,没什么问题!我飞这个飞机还手投过~要看你的动力!如果推重比超过1,轻轻一拉就起来!不过这个飞机推重比超过50%就可以飞了
如果滑跑起飞,请予以一定的速度,最好迎风。这样可以更象真,而且不容易失速!且技术难度也不大~~  看你视频,你拉的仰角太大了,速度又不够,电机拉力没感觉出来,因此舵面没效果~~~
跑起速度来再慢慢拉吧~~~~

网友:
看你视频,明显起飞拉起角度过大后,偏向左边失速前你没有推大油门(或者拉力够),没有压舵打副翼的条件反射,多练习模拟器吧,典型的新手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玩航模的太少太少了。我这里还是一个镇,只有一堆新手,一个买了油机不敢飞,一个买了 ...

,卧草,我要在你们哪里就爽了,每天试飞新机。。。

网友:
距离确实不够~~~其他不懂~我也是新手~

网友:
用副翼修正,左往下点,右往上点。我试飞新做的飞翼也是往左偏,就这样调过来的,能飞了在用其它办法修正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但起码无论飞机调的多不好也能上天。我的经验是越怕炸鸡越炸鸡。起飞的时候附近没人,风不大,场地许可,直接70油门推上去就是了,啥都别干,先爬升4、50米再说。接下来就是降落问题了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注意看一下水平尾翼和主翼是否平行,我的塞斯纳也遇到过,速度够拉力够,就是左偏很厉害。如果水平尾翼不够平 差太多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从视频上看,主要还是抬头太多,先多练练模拟器,起飞的时候机头起来了 就该放开升降舵让它回中了,调好的飞机,全油门下起飞了直接放开升降舵,起飞一会儿稳定了就可以收油门,开始飞了。楼主是不是起飞拉着升降舵不放?满油门下其实飞机自动都会抬头,切勿一直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属于,慢速型上单翼,飞机,整个飞机结构前三点,仿塞丝那。机翼是平直凸面机翼,典型的高升力, ...

谢谢前辈回答的这么仔细,那下次,我先助跑远一点,在慢慢拉升?

网友:
换个8寸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属于,慢速型上单翼,飞机,整个飞机结构前三点,仿塞丝那。机翼是平直凸面机翼,典型的高升力, ...

知道了,谢谢前辈,开始别人说是失速了,。现在明白失速是什么意思了。视频中最后飞机撞在石头上,固定木片已经顺坏。等卖家给我再发一套来我在试试您说的。

网友F:
如果确认机翼和躲面都正常,一个是增加滑跑距离缓慢拉升降舵,一个是KV1400电机换上8060桨试试。没必要9寸,还增大反扭

网友:
农二哥 我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确认机翼和躲面都正常,一个是增加滑跑距离缓慢拉升降舵,一个是KV1400电机换上8060桨试试。没必要9寸 ...

桨还有十几个,这周末在去试试,助跑距离加大,慢慢拉升降舵试试,不行就在换桨

网友G:
新手常犯的毛病,飞机刚跑就一直拉着升降舵,导致飞机刚离地就失速,忘记加大油门改出失速。你下次飞不要这么着急拉升降舵,新手油门先慢慢加,飞机在地上滑跑长一下,升降舵慢慢拉,多练练就熟悉了。最后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常犯的毛病,飞机刚跑就一直拉着升降舵,导致飞机刚离地就失速,忘记加大油门改出失速。你下次飞不要这 ...

等这个周末再去试试。看了这么多魔友的留言知道了自己的操作错误,估计这个周末能上天,模拟器玩的真的是快吐了。这周末还继续拍,成功与否都会给视频。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但起码无论飞机调的多不好也能上天。我的经验是越怕炸鸡越炸鸡。起飞的时候附近没人,风不大, ...

我找的地方,就算一架真飞机摔下来也砸不死个人。每次飞开车都得半小时才能到。我们的镇很小,发展的比市区还好。一面环山,两面环海。找个地方都很不容易。谷歌地图都快看遍了。

网友:
从我飞好小子经验来看舵量调小点...最要的是中心问题..然后还跑起飞距离远..

网友:
调副翼微调

网友:
楼主碰到的问题大家都出了很多建议,我在这里提醒下楼主:飞机安装正确吗?安装注意事项:主翼与尾翼是否平行?垂尾是否和主翼垂直?舵面是否和翼面平?起飞前是否试过每个舵面方向是否正确?飞机重心是否在正确位置?飞机拿在手里全油门是否有很大的拉力?如果手上起飞,飞机不是被你抛出去的,而是飞机自身的拉力带上去的,你只要助跑一段距离跟随就可以了。

网友H:
lz的副翼不是装反了吧,起飞时怎么会右边向下左边向上的,肯定是秒炸啊
不过那么小的录像,看错了也有可能,呵呵

网友:
也要检查通道有没有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副翼不是装反了吧,起飞时怎么会右边向下左边向上的,肯定是秒炸啊
不过那么小的录像,看错了也有可能 ...

应该没有装反。是按照模拟器上安装的,右拐是右高左低。左拐是左高右低。可能还是失速了。这个周末在出去试试。助跑远一点在慢慢拉升降试试

网友:
我的第一架塞斯纳也是秒炸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找的地方,就算一架真飞机摔下来也砸不死个人。每次飞开车都得半小时才能到。我们的镇很小,发展的比市 ...

宿城啊?我海州的。

网友:
既然每次起飞都左偏,为啥不先向右带点副翼呢?模拟器练到吐,说明方法不对。方法正确的话,每次练习都应该有新的发现和进步。看看戴式飞行教程,检查两个副翼是否平衡,起飞的时候上拉角度不要太大,正常情况下,速度到了可以自己离开地面的,实在不行加个飞控。视频里的海州话很亲切。

网友:
我也在飞这个飞机,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左偏落下来,后来把电机往右下角垫一下就对了,我用的3S 2200毫安的电池,这个飞机的电池仓的话,要把电池仓往机头扩,我的都扩的电池能抵住前转向的那根钢丝了

网友:
找个平一点的地 然后 滑跑距离稍微长一点 起步不用那么快 慢慢跑 足够距离 足够速度 在缓慢拉起 副翼稍微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宿城啊?我海州的。

我是墟沟的。每次都是去连云区ZF飞的,听人家说新浦的大浦也不错,好地方很多。海州那面孔望山附近好地方更多。羡慕你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墟沟的。每次都是去连云区ZF飞的,听人家说新浦的大浦也不错,好地方很多。海州那面孔望山附近好地方 ...

西墅那边的确路宽还没车。不用羡慕我,我是玩四轴的,小区里面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墅那边的确路宽还没车。不用羡慕我,我是玩四轴的,小区里面都能飞。

四轴的确是哪里都能飞了。墟沟这面地方小, 车多,每条马路上面都有路灯,没有路灯的就是小路,是土的。也不好飞。只有西墅那面。路很宽,没什么车,有路灯也没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四轴的确是哪里都能飞了。墟沟这面地方小, 车多,每条马路上面都有路灯,没有路灯的就是小路,是土的。 ...

嗯嗯,去在海一方啊!国展东面,海边那条路平时也没什么车的。我早就准备入固定翼了,主要就是考虑到场地问题。四轴方便,但是续航是个问题。你可以试试冲浪者,这个飞机的翼型容易自己回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嗯,去在海一方啊!国展东面,海边那条路平时也没什么车的。我早就准备入固定翼了,主要就是考虑到场地 ...

前拉机我是不打算买了。在飞几次我就买涵道机了。塞斯纳只是个过程

网友J:
看着 楼主闲庭信步的走过去 就知道炸了很多次了

网友:
前拉炸桨是对的,

网友:
费劲巴拉 新手就飞飘飘机 主要是炸鸡了什么都不坏 建议楼主先飞飘飘机 有手感后再飞塞斯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玩航模的太少太少了。我这里还是一个镇,只有一堆新手,一个买了油机不敢飞,一个买了 ...

请这里有空的高手过去包吃包住一段时间肯定都能教会

网友K:
听大家的没错,升降舵面角度别太大了,调小点,滑跑由慢到快,油门从小到大推,其实这是仿真飞机起飞方法,注意方向纠正跑直喽,别着急起飞,等速度差不多了你会发现它自己就想起飞了,这时你轻轻一拉杆就飞起来了,然后升降回中,飞机就会沿着一条向上的斜线飞起,到这时你会发现小赛起飞真优美

网友L:
反扭看似大了点,换8040桨试试,没必要一滑跑就全油门,推油门温柔点,塞斯纳是上平凸翼型机,不拉杆也会自己浮起来的,及时的舵面修正很重要,多试多飞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听大家的没错,升降舵面角度别太大了,调小点,滑跑由慢到快,油门从小到大推,其实这是仿真飞机起飞方法, ...

速度一旦快起来我就着急了。感觉在不拉起来飞机就要失控,这周末出去飞的时候在注意一下。滑跑远一点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反扭看似大了点,换8040桨试试,没必要一滑跑就全油门,推油门温柔点,塞斯纳是上平凸翼型机,不拉杆也 ...

之前炸鸡全部都是左偏,很多前辈都说是反扭太大了。后来卖家有给我做好一个固定木片和电机座,右下的角度拉的比较大。飞起来比之前感觉好多了。现在9050的桨还有十几个,炸完换80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这里有空的高手过去包吃包住一段时间肯定都能教会

哈哈!我都打算节假日开车去航模爱好者比较多的城市去和人家学习了。连云港玩航模的真是太少了。涵道的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着 楼主闲庭信步的走过去 就知道炸了很多次了

哈哈,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视频的脚步很犀利。我也是没办法了。自己真的没什么感觉了。这个周末都出去飞,连续3个周末就没有一次起飞成功的。上周出去飞了。停了很多前辈的指点还真的在天上飞了两分钟,那心情激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炸鸡全部都是左偏,很多前辈都说是反扭太大了。后来卖家有给我做好一个固定木片和电机座,右下的角度 ...

下拉右拉角度过大也很别扭的,1400kv的电机上8寸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视频的脚步很犀利。我也是没办法了。自己真的没什么感觉了。这个周末都出去飞,连 ...

我炸碎以一架KT   一架P51像真的第一次飞就断了桨不敢飞了。
也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惜在本地还没找到组织,没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