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铂金50A V3搭配花牌2520,蝎子2520或者亚拓460mx的模友请回复

楼主(2014-11-15):
本人要测试花牌2520,天蝎星2520和亚拓460mx三款电机的各种参数,各位大神有用过或者正在用这几块电机和V3搭配的话,请告知你们最舒服的进角和频率,还有使用的电池容量及飞行时间和温度。
我已经买好三款电机,准备在大家推荐最佳的频率和进角下,进行比对试验,届时会发布测评结果。
这是造福广大模友的事情,希望大家慷慨啊~

网友A:
460mx  进角12 频率32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7v左右
花牌2520 进角15  频率8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8v左右
蝎子2520 进角15 频率32  飞行时间2分30秒 下来3.75左右

格氏1400mah  飞机是gaui x3

记得升级最新固件

仅供参加,本人不对回复负任何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0mx  进角12 频率32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7v左右
花牌2520 进角15  频率8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 ...

多谢假总,另外,这三个电机下来哪个电调最烫?是不是都开了定速,油门曲线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60mx  进角12 频率32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7v左右
花牌2520 进角15  频率8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 ...

假总你这个花牌为什么频率设置成8了?32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总你这个花牌为什么频率设置成8了?32不是更好么?

  是基友用的花牌,听过他讲他的设置,于是写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假总,另外,这三个电机下来哪个电调最烫?是不是都开了定速,油门曲线大概是多少?

全部定速,3300转飞,蝎子最烫。

网友C:
铂金40 A 蝎子2520 GAUI X3  格式 1400 花牌1250  普通4分钟下来3.75-3.80 3D 3分20秒下来3.69-3.75 具体情况看大油门时间 (电调默认配置  3D 85油门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40 A 蝎子2520 GAUI X3  格式 1400 花牌1250  普通4分钟下来3.75-3.80 3D 3分20秒下来3.69-3.75 具体情 ...

多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0mx  进角12 频率32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7v左右
花牌2520 进角15  频率8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 ...

请问后面的电池电压是飞下来就测的还是放了一会儿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