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今天练习钟摆的视频,大家来鉴定一下,顺便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4-11-15):
仔细看视频,
1.钟摆的时候有金鱼尾,油门87,k8尾巴感度少于50了,还要再降低?
2.有时尾巴向左跑了一点,怎么调整?
3.有时副翼会自动跑,怎么调整?
以上问题都排查手法问题,在模拟器里没有问题
我悬停,自旋,切换3d的震动2000多点,剧烈动作震动就没法测了

楼主:
顶啊,问题还没人回复啊

网友:
螺距一点点,升降打满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

网友A:
要想和模拟器一样不动副翼只有上600,小鸡还是有各种飘,尾巴问题一般都是机子不顺滑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和模拟器一样不动副翼只有上600,小鸡还是有各种飘,尾巴问题一般都是机子不顺滑造成的。

尾巴顺滑,尾巴向左转一点是不是补偿不够?还是补偿过度了?

网友B:
螺距给太大了哦,声音这么大,吓死人啊! 模拟器里的飞机再怎么憋螺距都不会损失动力的! 真机憋螺距,掉转,尾巴肯定会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给太大了哦,声音这么大,吓死人啊! 模拟器里的飞机再怎么憋螺距都不会损失动力的! 真机憋螺距,掉转 ...

正负6度,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负6度,应该还可以吧

最大正负6,能飞钟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正负6,能飞钟摆吗?

打舵的行程,不是总螺距

网友:
震动大  排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6度,应该还可以吧

正负6 度有可能,但是总螺距给大一样憋! 总螺距就是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的总和!  视频中你的摆幅很大, 需要以大集体螺距,小循环螺距来飞! 但是动力不足刚好搞反了!

网友:
如果机械正常,尾巴感度已经很低了做大负载动作还金鱼尾的话,试试降低电调的定速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