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E1100 套机问题

楼主(2014-11-15):
E1100在空中拍摄时候抖动还是很大,逆光拍摄的画面会有黑色横条  怎么解决啊,12000毫安电池飞5分钟(电池牌子:HEnergy),16000毫安电池飞6分钟(电池牌子TATTU) 就报警了,只能返厂了?问题是我刚刚收到的新机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半年了都是这样忍受不了~有的时候悬停抖动都非常大~什么问题~

楼主:
为啥龙脉给我安装个起落架非得改装成这样?震动也没有减少啊,反而留空时间更短了~~6块电池凑合飞了200个架次~让我头疼的逆光拍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龙脉给我安装个起落架非得改装成这样?震动也没有减少啊,反而留空时间 ...

这飞机看起来好肥啊,黑色条纹是因为桨挡住光线了

网友A:
请给相机镜头安装遮光罩 淘宝上那种橡胶可折叠的即可,曾经小斯上gh2遇到过逆光螺旋桨干涉纹,加遮光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给相机镜头安装遮光罩 淘宝上那种橡胶可折叠的即可,曾经小斯上gh2遇到过逆光螺旋桨干涉纹,加遮光罩解决 ...

我想给E1100减肥~因为E1100改成收放脚架,又在机架下面加的减震垫和减震棉还有减震碳纤维板,问题是根本不解决问题啊~机器摆动太厉害了~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给相机镜头安装遮光罩 淘宝上那种橡胶可折叠的即可,曾经小斯上gh2遇到过逆光螺旋桨干涉纹,加遮光罩解决 ...

我买一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如果飞机震动的话可以联系我,看看我能帮上你不?QQ2659225472 正常的话16000应该能飞8分钟以上了挂5D如果是GH3应该可以飞10分钟左右,你这个架子我看着很怪啊,如果方便可以给几张详细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机震动的话可以联系我,看看我能帮上你不?QQ2659225472 正常的话16000应该能飞8分钟以上了挂5D如果 ...

想要哪个角度的照片?我这GH3最多就是6分钟的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