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飞越450PRO V2 问题

楼主(2014-11-15):
  新手请问下  450PRO  V2   可以改皮带吗    现在每次飞 每次 都是尾齿轮组 磨了    飞一次换一次    想改皮带     冰人那一套改皮带的 可以装吗   需要改那些啊  螺丝孔一样的吗

楼主:
沙发 坐等 大神 指教

网友:
间隙没调好吧

网友:
晕,改皮带的还真少,都是改轴传

网友:
齿轮间隙没调好?不能紧的。
  冰人尾波箱那一套可以,但是你还要买尾管座和前对转齿。尾轴可以去五金店或模具店买来,自己切成一样长。

网友:
我的就是飞越prov2改我皮传,前驱动齿轮最好是冰人的,之前用的因为齿轮打滑炸鸡了,我的尾巴是飞越sprot的,尾轴飞越那个什么塔的  我也是新手 一般的炸鸡不是很严重的话 只换三轴就可以了

网友:
缝隙太大了,用伞齿垫圈调整一下,飞越有卖的,具体叫什么忘了,问问飞越卖家

网友A:
可以改,飞越自己就有改装件。
换亚拓伞齿比较硬,尾桨撑垫高点就不会尾桨扫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飞越自己就有改装件。
换亚拓伞齿比较硬,尾桨撑垫高点就不会尾桨扫地了。

哦   冰人的 7075 的行不啊   尾桨撑 怎么垫高啊     下面放个泡沫球吗

网友B:
我到现在就首飞时扫了点,买了垫片调缝隙后就没扫过,中间一次炸鸡也没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冰人的 7075 的行不啊   尾桨撑 怎么垫高啊     下面放个泡沫球吗

可以吧。主要是飞越便宜好用。
我是用一个发泡脚垫捆在后面,圆筒型的那种,筒璧厚度6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就首飞时扫了点,买了垫片调缝隙后就没扫过,中间一次炸鸡也没扫~

哦    要不去买冰人 那铁齿轮 试试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换的冰人尾波皮传,之前这**机传动轴飞着飞着头子就掉了,各种扫齿,尾波螺丝各种断,后来就好了
唯一要确定的就是需要买一个对传齿,还就是前尾波箱需要用电磨打磨,避免磨到皮带,网上也有直接弄好的,大概10来块钱。不过没得飞越的精致(我艹。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换的冰人尾波皮传,之前这**机传动轴飞着飞着头子就掉了,各种扫齿,尾波螺丝各种断,后来就 ...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要不去买冰人 那铁齿轮 试试

没必要,那个只是尾轴可以单换省点成本,但是还是轴传炸鸡成本也差不到哪去,我说加垫片只是想说能解决正常飞行时扫齿现象,如果想节省炸鸡成本就换皮传吧…… 那个金属齿轮个人觉得没必要……

网友D:
可以改,我买了冰人的改装套件,安上正好

网友E:
以后你会再改回轴转的

网友:
绝对的没调好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我买了冰人的改装套件,安上正好

就是我想问下    前面齿轮 是竖着的    后面尾波箱齿轮是横着的   皮带怎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你会再改回轴转的

我知道 轴传比 皮传好些  但是  飞一次换一次  不管怎么调空隙都一样  好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想问下    前面齿轮 是竖着的    后面尾波箱齿轮是横着的   皮带怎装啊

直接套上去咯,皮带自己会扭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套上去咯,皮带自己会扭过来的

呵呵  这么神奇    还是不换了   刚刚 把伞齿空隙调了一下  飞了一块电池   尾巴扫了一下地 都没 事了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飞越的机子质量怎么样

网友:
皮带拉直后,一头不动,另一头转90度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飞越的机子质量怎么样

飞越的 总体来说还可以  入门级别吧  要想买飞越 最好自己配一套 冰人 或芳生的螺丝   冰人帮你配好了 芳生就自己去买  其余感觉都可以   主要是看你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 总体来说还可以  入门级别吧  要想买飞越 最好自己配一套 冰人 或芳生的螺丝   冰人帮你配好了 芳 ...

这螺丝还有讲究?我感觉我杂牌飞机上的额螺丝都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飞越的机子质量怎么样

千万别买!买了有点坑,要自己弄半天,新手不推荐,我就有台,费时费力,
推荐便宜的465,或者富丽45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