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射频技术的大神帮忙解决下接收机天线延长的问题呗。。。。

楼主(2014-11-15):
用的JR的RD921接收机,装在6轴的上部,因为飞控在上边安装。所以在地面遥控的时候飞机阻挡了信号,传输距离太近了。所以想把接收机的天线延长。那么,问题来了。如图:

买了两根IPEX接口的天线,带馈线的。可是原接收机是直接用导线当振子引出。

把IPEX头剪掉后:

如图所见,原接收机的天线,是直接用导线当振子焊接引出,现需延长,内线到是可以直接焊在原天线焊点,可是接收机天线附近没有地线,曾想接到电源负极,可是大力兄弟说不行,那怎么办,屏蔽层往哪里接????

网友A:
班不上忙,但问下旁边那个是啥,算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不上忙,但问下旁边那个是啥,算是帮顶

上边那个是个2.4G的放大器,给控用的,2W的功放。

网友:
应该不能加长天线,好像是一定的长度,改变长度影响频率

网友:
原接收器不是馈线方式,应该没法用这种延长线…

网友B:
你的卫星呢?把卫星焊长点都可以装到脚上,你偏要接这个?

网友C:
难道不是双面印板?

可以把地线引到天线接点旁,有位置的话还可考虑装个插座。

网友D:
地,一般为负极。可观察下电路板上最大块铜铂,是否为地端?

网友:
屏蔽层接地。

网友E:
这种接收机无法延长,也不需要延长,因为这正是卫星天线可以起到的作用
接收机装在上方如果天线不能从下面(或者遥控器所在的方向)看到,那安装位子选错了

网友F:
高频是很复杂的,不是接个屏蔽线就能延长的!
高频附近找个接地点接上把馈线延长试试!不一定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边那个是个2.4G的放大器,给控用的,2W的功放。

这个放大器是X宝买的吗?给个关键字我也想要个,X宝上的能收到的

网友:
何必这么费事。。
RD921的卫星连接线。。有卖加长的。。。把卫星粘外边不就行了。。

网友H:
另外买个橘子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卫星呢?把卫星焊长点都可以装到脚上,你偏要接这个?

感谢兄弟给的建议,卫星已经装到机身下方脚架上了。就是因为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再者观察到目前出的众多接收机的天下都是加长型的,这种老式的直升机用接收机的天线确实在多轴上没有优点。所以就想干脆改了算了,改这种天线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是完全可行的方案。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地线应该跟负极是想通的,所以就想问问大家从电源负极引线当地线接屏蔽层,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双面印板?

可以把地线引到天线接点旁,有位置的话还可考虑装个插座。

是双面板,但是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馈线的屏蔽接点。没有预留现成的地线焊点。只能从电源负极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一般为负极。可观察下电路板上最大块铜铂,是否为地端?

知道的,确实负极就是地线,理论上可行,但是有人建议说不可。还得我自己实践下才能出真理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收机无法延长,也不需要延长,因为这正是卫星天线可以起到的作用
接收机装在上方如果天线不能从下面 ...

因为架子给留的飞控安装位置在上边,接收机不带BUS,只能9根杜邦线一根一根插。要装下边还得换9根长线,不如换两根天线方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是很复杂的,不是接个屏蔽线就能延长的!
高频附近找个接地点接上把馈线延长试试!不一定行!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放大器是X宝买的吗?给个关键字我也想要个,X宝上的能收到的

能搜到啊,就搜个2.4G迷你功放就出来了。不过这种迷你的很单薄,装控上的话,外接根天线,天线一碰,功放PCB就有断裂的危险。还是推荐买台湾产的那种带铝合金壳子的吧,其实也很小,图片看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买个橘子接收机吧。
6通道不够用。正好需要9个通,如果还需要加其他功能,我就得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