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整理出一篇比较全面的云台知识帖

楼主(2014-11-16):
请大神们普及一下云台知识,和云台控制板的知识,什么俄版,德版,BGC,好像有好几种,32位,各种固件,各种调参软件,看了很多帖子看得云里雾里的,希望能整理出一篇比较全面的云台知识帖

楼主:
然后你可以把你懂的知识奉献出来教给我们这些不懂的啊

网友A:
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常见的无刷云台用的控制板都是用的破解俄版固件的。俄版固件本身不是开源的,效果也能调的很好。德版的是13年左右在俄版的启发下发起的一个开源无刷项目,现在最新固件可以比较好的控制两轴云台,但是离俄版仍旧有差距。BGC,这个目前基本用来专指无刷控制板--也就是硬件。市面上两轴的BGC一般情况下可以混刷俄版破解固件和德版固件。32位专指俄版最新32位处理器平台的控制板,据了解32位的固件暂未破解,因为用了硬件加密,破解难度比较大。所以市面价格比较高。

网友:
看此贴更新速度目测要火 前排占座没准还能混个脸熟

网友B:
飞越的2轴云台是俄国还是德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的2轴云台是俄国还是德国的?

貌似是他们自己写的。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常见的无刷云台用的控制板都是用的破解俄版固件的。俄版固件本身不是开源的,效果也能调的 ...

回得很好啊

网友:
正准备升级32位bgc

网友:
谁能详细普及一下云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