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连线

楼主(2014-11-16):
跪求接收机3008与陀螺仪的接连线,飞机头朝前,右边的是副翼舵机、左边的是螺距舵机、后舵机是升降(机上的各个舵机是接在接收机还是陀螺仪。)。陀螺仪还有三根线(其中有一条是三根在一起的。)。请问我要怎么把线连上。谢谢。

网友A:
留下邮箱中午发你全套调试word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中午发你全套调试word文档

zzhuganxn9828@163.com,谢谢,有连线的方法吗?

网友B:
楼主,你是不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吧?我先教你用搜索功能: 遇到问题先搜一下帖子,打关键字就行。

你的问题我帮你搜索了一下
看下面的文字叙述,舵机的顺序我给你说一下:把飞机尾巴冲着你,后面的舵机是1,左边是2,右边是3.
你一直纠结的接线问题我也看了一下,FUTABA的接收机端接线是白线(黄线)在上(正面),但是VBAR端是黑线(咖啡色)在上(正面)。

建议多搜索,多看调机贴,看说明书。你这样总发这种问题大家会认为你不爱学习的!

网友C:
楼上好人,现在新人基本都不爱用搜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吧?我先教你用搜索功能:遇到问题先搜一下帖子,打关键字就行。

你的问 ...

兄弟你不要这么说,我打了连线都找不到类似的,更何况我没有这方面基础,至今才入三个月不到,谁一出来就会走啊。我是求助无门之所以才发帖子问的。

网友D:
搜索全都有,K8不会用就去查VBAR的说明书,两者是一样的,飞机机械部分不会搞,斜盘舵机分不清,就去插450L套装里带的亚拓原装说明书,那本书就是450教科书,仔细看完研究完再装机。问人可以问说明书上没有的问题,连线的问题有很多帖子都说过,连线正负的问题记牢三根线中间的是正极,颜色深的一般为黑色或者棕色的是负极,边上颜色签的一般是白色或者黄色的是信号线。插口上信号线这一边都有个小槽的,舵机插口上也会标明哪边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吧?我先教你用搜索功能:遇到问题先搜一下帖子,打关键字就行。

你的问 ...

我一直在搜索栏打了450L接线。接收机接线,查找出来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只好再一次硬着头皮发帖子了,望莫怪啊。不管怎么说我都还是谢谢你。真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好人,现在新人基本都不爱用搜索,呵呵

好伤心啊,我其实用搜索功能有三天了,就是一直找不到类似的接线方法。所以才再一次发帖子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全都有,K8不会用就去查VBAR的说明书,两者是一样的,飞机机械部分不会搞,斜盘舵机分不清,就去插450L ...

谢谢你,说的好详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伤心啊,我其实用搜索功能有三天了,就是一直找不到类似的接线方法。所以才再一次发帖子求助啊。

不桑心,单飞的孩子吧!不过这问题确实太多人问过了,有个台湾高手写过K8调试贴,照着做就行了。没这个?找几个直机群加进去,共享里面肯定有!

网友E: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就死着搜索450l连线,就是连接个k8陀螺,搜索k8 或者v8不就得了,非在一个地方是死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桑心,单飞的孩子吧!不过这问题确实太多人问过了,有个台湾高手写过K8调试贴,照着做就行了。没这个? ...

好的,还是找个群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zzhuganxn9828@163.com,谢谢,有连线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就死着搜索450l连线,就是连接个k8陀螺,搜索k8 或者v8不就得了,非在一个地方是死钻

我错了,行了吧,我改就是了。行吗?

网友:
K8有个傻瓜调试手册,很简单,我当时就是看它的,慢慢来吧,f控的装机设置教程还是有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不要这么说,我打了连线都找不到类似的,更何况我没有这方面基础,至今才入三个月不到,谁一出来就 ...

我给你回复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你按照图片下面的说明和我的说明。

你仔细看看陀螺和接收的标签。如果还是弄不懂,只能祝福你了!

祝你早日起飞!

网友:
给你发邮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