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2.55烧了,求牛人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2014-11-16):
如图,云台刚到手,兴奋的一下把电接反了,那个jst插头反插也很轻松的就插进去了,郁闷,现在发现右边的那个八爪ic烧了,接usb板子的灯亮 可以连接调参软件,然后发现把八爪ic下面的爪子与上面的爪子短接,云台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下懂得大师,这个ic是干嘛的 我直接短接使用会有问题吗,如果换,我需要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
乐极生悲

网友A:
  烧板子的话坏哪里都难说了,见招拆招吧,第二图右上角那个稳压IC不是已经爆了么?换上去就完了,建议以后并联两个自动恢复保险丝,4A电流够三轴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板子的话坏哪里都难说了,见招拆招吧,第二图右上角那个稳压IC不是已经爆了么?换上去就完了,建议以后 ...

那个ic只是稳压的作用?那我有bec 带滤波带稳压 就直接跳过他接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板子的话坏哪里都难说了,见招拆招吧,第二图右上角那个稳压IC不是已经爆了么?换上去就完了,建议以后 ...

就是右上角的那个爆掉了 把那个ic短接一切正常 那ic还有其他作用吗?还有型号已经爆的看不清了

网友B:
反接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mos管??

反正是接反了然后这个ic爆掉了 直接短接啥问题都没有 板子正常使用 这个ic上面印着IRP3180  D3P5 F7240 能告诉我这个ic有什么用吗 每个脚有啥定义 如果不接他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IRF7240  pmos管,VDSS  -40V  -8.4A,估计作用就是防止接反电源的,你要是有烂电调,上面应该可以拆一个pmos换上就好了

楼主:
防接反还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7240  pmos管,VDSS  -40V  -8.4A,估计作用就是防止接反电源的,你要是有烂电调,上面应该可以拆一个pm ...

烂电调没有 这个行吗 这俩其中的一个被一个是可调dc-dc 第二个是不可调dc-12v的降压模块

网友B:
如果确认是 IRF7240  pmos管的话,换一个就对了,但是你上图的dcdc是不行的。。  不知道你是反接了多少v的电源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是 IRF7240  pmos管的话,换一个就对了,但是你上图的dcdc是不行的。。  不知道你是反接了多少v ...

12v

网友:
路过,围观,没招,即走。

网友: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选择短接上下最右侧三个脚。不要再反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