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650失控问题

楼主(2014-11-16):
GPS模式起飞和飞行到百米多高空,正常飞行几分钟后突然前后左右摇摆,切换成姿态模式或打舵也控制不住,第一次下午时掉在草丛里,看还有电就继续近距离飞行了两分钟,挺稳的。
第二次晚上飞也是这个现象,掉在竹林里只坏了泡沫,换电池后也能正常近距离飞行(不过晚上风有点点大)。
7控,往常一两百米内正常控制,但这两次炸鸡距操控距离分别不到五百米左右就失控,(没设置失控返航)那么是控的原因还是风大或者是飞控的原因??
补发视频:

网友:
觉得飞控抽风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这机架牛 这得买个多大的家电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牛 这得买个多大的家电带的啊

3S5200,虚胖的机架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发现时固定飞控的地方有脱胶现象

网友B:
机架好顶赞!可以把脚架再改良下,免得戳到人

网友:
这机架不抗风啊,受风面积太大

网友C:
看贴子标题,我猜楼主可能用的是DJI的飞控。

网友D:
泡沫机架不会受风的干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贴子标题,我猜楼主可能用的是DJI的飞控。

GPS一看便知

网友E:
貌似有只轴动力有问题,这类框架抗风性能很差,我做过四轴的。硬挂的狗?晃悠的这么厉害与稳字无缘啊

网友F:
泡沫机架太不抗风了,很小的风就晃动,楼主还敢飞行到百米多高空,上面的风更大,前后左右摇摆可能是风的原因,与飞控等没有关系。我做了几个泡沫机架,没有风低空飞得很稳,就是怕风,也是前后左右摇摆,我早不用了,劝楼主也别用了。还是自己做个3K碳纤机架或者买个机架用吧。

网友:
看到了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贴子标题,我猜楼主可能用的是DJI的飞控。

dji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沫机架太不抗风了,很小的风就晃动,楼主还敢飞行到百米多高空,上面的风更大,前后左右摇摆可能是风的原 ...

低空是比較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沫机架不会受风的干扰么?

不抗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好顶赞!可以把脚架再改良下,免得戳到人

在沒人的地方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有只轴动力有问题,这类框架抗风性能很差,我做过四轴的。硬挂的狗?晃悠的这么厉害与稳字无缘啊
...

硬掛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