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无动力主轴迷你台锯,希望多提意见

楼主(2014-11-16):
(无正文)

网友:
做得不错,以前一直想做一个,上面的支架可能出现不平衡或使用不便,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我觉得这样的靠山设计更好啊,能微调,有什么改进建议吗?

网友:
过几天我也来山寨一个

网友:
一个台锯弄成这样,够高大上的了,没意见!还没完工呢吧?目前都挺好

楼主:
靠山还是有点问题,主要是台面移动不能同步,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小台锯很精致。靠山很下功夫。可是没什么必要。你难道总是频繁的微调?由于材料和锯片铣刀没锯路摩擦后挤压靠山,致使直线轴承控制下的靠山和锯片不平行。所以最好有光轴锁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靠山还是有点问题,主要是台面移动不能同步,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还没完工呢,我继续等待,现在光轴只是貌似直接插靠山上了还未定位光轴,光轴目前是浮动连接状态

网友:
解决靠山稳定问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完工呢,我继续等待,现在光轴只是貌似直接插靠山上了还未定位光轴,光轴目前是浮动连接状态

本来设计是靠中间的牙条起到固定作用,但实际使用中,靠中间一个点来固定会有问题,靠山受力挤压会有形变,必须再加个锁紧装置,这个不知道怎么设计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设计是靠中间的牙条起到固定作用,但实际使用中,靠中间一个点来固定会有问题,靠山受力挤压会有形变 ...

连接方法有现成的,论坛里很多雕刻机光轴连接的方法却是很适合你连接这光轴,本页就很多这类雕刻机,自己找图看。但唯一的缺陷是有点费空间,因这工件长度不应小于30.别的连接方法目前还想不出来

网友:
求内部电路结构

网友:
  锯深不可调?

网友(2019-02-24):
靠山设计的非常好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