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高级涵道机!

楼主(2014-11-16):
本人向进军高级一点的涵道机,又不知道买哪架好,最近看上一架苏34,有木有飞过的高手评价一下它的性能?参数如下。。
翼展Wingspan:900mm
机身长度Fuselage length:1450mm
起飞重量Flight weight:1500g

PNP配置
空涵道2pcs 64mm EDF,
电机2pcs 3500KV out-runner motor,
电调2pcs 45A ESC,
舵机11pcs 9g Servo,
矢量360degree vector control ,
起落架Automatic landing gear system

KIT配置
空涵道2pcs 64mm EDF,
矢量360degree vector control ,
起落架Automatic landing gear system

网友:
如果是喜欢苏系战机不如上苏35吧,电池与普通90涵道通用。
苏34的起落架貌似还是舵机收放的,不可靠。

网友:
太大了,不好带。

网友:
这JJ很好飞,起落架就这样子了,一分钱一分货,但谈不上你说的进军高级涵道级别呵呵!

网友:
SU34的优点便宜  轻  好飞  带矢量。  缺点,后起落架是跛子(降落过重容易坏). EPS材料,壁厚较薄,不抗炸。   至于机械收放起落架什么的,粘死不用

网友:
上35阿,最好是自己配,不要PNP

网友:
要进军高级涵道界,必须得紧跟J10大将军

网友A:
高级涵道机有个标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涵道机有个标准么?

自定义

网友:
挺高级的了

网友:
这机连方向舵貌似都没有吧,飞翼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