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器问题

楼主(2014-11-16):
买了一个测转速的测速器,测大桨的转速永远都是在270转左右,数量单位是RPM,直升机的大桨转速不可能只有这么慢吧!

网友:
大奖不转的时候显示多少

网友A:
是每10秒270转么?如果是那么也算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10秒270转么?如果是那么也算准确了

显示的单位是“rpm”,应该每分钟的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