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入v977 还是入hcp100 或者其它推荐?

楼主(2014-11-16):
小弟想买个小机机,但是不知道买哪个,求魔友推荐
本人倾向无刷电机的    本人有个天7控

网友:
977吧,它的控占不了多少钱$_$

网友:
180cfx已经开卖 hcp100v2马上上市了 楼主别买什么977了 过气了 先练练模拟器 考虑下这两个吧

网友:
啥技术?悬停阶段买个有刷的就行,无刷的动力穿个牛仔裤劈到还会一条痕...
技术上去了目前HP100BL不错,比977强...耐心的话可以等HCP100V2,这个月底估计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在六通道外围观望中。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本人新手,想入x3钱不够,只有先小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本人新手,想入x3钱不够,只有先小鸡

不管新手也好,老鸟也罢
不差钱,就直接真机练(保持安全距离)

如果和我一样是屌丝,就苦练模拟,一个动作熟悉了再上真机练

学新动作了继续模拟,熟悉了再上真机

只要不是职业玩3D机的,你永远都会有瓶颈,因为永远都会有你不会的动作。

所以模拟是个好东西!省钱!省维修时间!

网友:
11月25号将开启预定!数量为50台。

网友A:
预定什么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定什么机型?

HCP100S双无刷直升机,即是楼上说的HCP100V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CP100S双无刷直升机,即是楼上说的HCP100V2。

11月25号将开启预定!数量为50台。
請問價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月25号将开启预定!数量为50台。
請問價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KCjv1x&id=42446294649
價錢很不錯,598 2s 雙無刷 ,預訂還可 85 折

网友:
感謝告知!來去瞧瞧!

网友C:
哇...竟然可以如此標示"7.4V 450mAh 25C 锂电池",大開眼界,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竟然可以如此標示"7.4V 450mAh 25C 锂电池",大開眼界,佩服!

可能打錯了,咁大粒可與 130x 共用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打錯了,咁大粒可與 130x 共用電池!

参数没有打错! HCP100S的电池可以5分钟持续暴力飞行,所以跟电池是分不开的!

网友E:
說好的HCP-130咧 ? 大家都在等 可否跟上級反映一下廣大網友的民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有打错! HCP100S的电池可以5分钟持续暴力飞行,所以跟电池是分不开的!

那我買多幾粒,與 130x 共用電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說好的HCP-130咧 ? 大家都在等 可否跟上級反映一下廣大網友的民意?

我今早也問過了,最緊要的直線舵機還未開賣,唯有繼續在 ebay 訂拆機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早也問過了,最緊要的直線舵機還未開賣,唯有繼續在 ebay 訂拆機零件

直线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