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一起做这个电机转动时是否可以进入校准模式的试验。

楼主(2014-11-16):
昨天帮一位朋友做炸机后的分析。发现了这个情况。似乎是干扰导致,模式通道在2秒来回拨动15个来回。然后收不到接收机信号,从高空掉落。从这个正好2秒的现象来看。我在想会不会飞控在高空出现了进了校准模式的可能。所以请大家一起帮忙做这个试验。1.在电机转动时尝试进入校准模式,是否进入并电机停转。(请大家做好预防措施,防止机机飞丢或突然升空炸机)大家可以去桨做,保证安全
2.有iosd2的朋友能否看下数据会不会出现切断接收机信号的情况。

图为一个是气压显示。一个是U通道的情况。由于高度和模式2项不方便放在一画里就用了这2项。内容上是和这图的2项结果一样。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他用的D10。不过可能是别的干扰。先把试验做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用的D10。不过可能是别的干扰。先把试验做出来再说

D10、还是算了吧、换遥控器
以前我在论坛看过一个视频也就是D10的
震几下接收机马上就失控
还有就是华坑你懂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失事地点旁有两楼上都有信号发射塔,当时是超视距航线,图传突然雪花蓝屏(不像距离过远造成的),然后因为怕关控激发失控返航撞上障碍物,就跑过去(中间油门处于中位)  过去就是尸体了
OSD数据显示,油门变化频率非常高,没在50%停过,模式开关在2秒内切了15次,怀疑是接收机受了干扰。然后就是要确认是否会因为接收机受干扰让磁罗盘在电机转动时进入了校准模式?
另外 飞机调高是不是接收机受干扰的阶段 而是失控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失事地点旁有两楼上都有信号发射塔,当时是超视距航线,图传突然雪花蓝屏(不像距离过 ...

你厉害、在发射塔附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事地点旁有两楼上都有信号发射塔,当时是超视距航线,图传突然雪花蓝屏(不像距离过 ...

昨天忘说了,这个掉到410+其实已经落地了,干扰开始时是在462左右,干扰后失控时升到470。后面直线下降其实已经掉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在发射塔附近飞

但我炸机得地方 朋友的V+在那儿飞也没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忘说了,这个掉到410+其实已经落地了,干扰开始时是在462左右,干扰后失控时升到470。后面直线下降其 ...

嗯  失控后才掉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炸机得地方 朋友的V+在那儿飞也没见干扰

那是因为你用D10
大疆精灵的是固定死的

楼主:
一论坛的伸手党,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