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到的V+云台有故障,DJI今天休息,各位先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4-11-16):
昨天(11月15日)收到淘宝购买的V+,发现云台有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拆包装后我接上电源在熟悉功能,首先我拿掉了云台锁扣,然后开启了电源(这个步骤我确定没错),这时,云台姿态正常,仰附也都正常,过了20多分钟后(期间关闭过电池),在APP上突然发现仰俯失效,遥控器滚轮也失效,而云台自稳姿态是正常的,于是,我接上调参软件,进入“工具”做了基础校准、高级调校、重置BTU,都无效。

现象:
1.在调校过程中,发现基础调校一直是准备中和就绪之间反复跳动,而高级调校显示温度过高(论坛上很多这个现象,如果正常,可以忽略此信息)

2.用户手册V1.6内33页最底行,在体感控制模式中,写有“当绿色滑块。。。。”,而我的APP界面中。仰俯是红色滑块(附图)

3.APP上FPV功能无效(附图)

4.调参软件没有云台选项,不知道是否正常(附图)

飞机打开包装后,直接放在写字桌面上,接上电源测试各功能,包括电脑调参软件和手机APP,没有装过桨叶和飞行,所有电池也没有进行过充电。之前有一架精灵1,玩熟了这次才买V+,有一定基础。

淘宝购买订单号:846020398541876
昨天(收货当日)晚上已给dji天猫旗舰店旺旺客服留言,说明故障原因

网友A:
看看云台线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云台线是不是松了

遥控和APP都不能控制,说明和遥控、APP无关,问题出在机内仰附控制上,云台接插件都轻轻的压了一下。无效。
也有可能机内仰附控制线在运输过程中振松了,可是新机器我也不想拆,除非大疆技术确定是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理解中,我的V+返厂回来后,云台开机狂转,要开机几次以后才能恢复正常。和经销商联系也没有反应。大疆售后真。。。

网友C:
dji的作风就是,到手坏了,只要不是软件能解决的,啥也不说就让返厂,即使不是你搞坏的,你也得自己掏钱,哥们准本好大笔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中,我的V+返厂回来后,云台开机狂转,要开机几次以后才能恢复正常。和经销商联系也没有反应。大疆售后 ...

我还是新机。拆包就发现问题。

其它问一下,大疆-Q-Q-客-服是不是很忙?发现他们平时习惯性不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的作风就是,到手坏了,只要不是软件能解决的,啥也不说就让返厂,即使不是你搞坏的,你也得自己掏钱, ...

哈哈,别吓我,DJI不至于这样吧,刚拆包还未使用呢。

网友D:
我的今下午才到手,跟你的完全一样的症状,怎么办,晕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今下午才到手,跟你的完全一样的症状,怎么办,晕呵!

不马上出问题的,就变成有偿售后了。看来便宜货还真的有点问题,楼上怎么联系,留个QQ啊

网友:
请问国内有卖这个P2V+云台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今下午才到手,跟你的完全一样的症状,怎么办,晕呵!

我的QQ号码17013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和APP都不能控制,说明和遥控、APP无关,问题出在机内仰附控制上,云台接插件都轻轻的压了一下。无效 ...

我的是云台上的线松后就成你这样,重新插稳就好了

网友:
按调参软件上方的英文 精灵  可以切换成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云台上的线松后就成你这样,重新插稳就好了

怎么弄,需要先卸下云台?然后拔出插头,再插一下吗?

网友E:
你的软件好像是旧版,我的就有云台, 请去大疆网站下载新的版本,安装了再试看 (注:我的精灵还没收到,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软件好像是旧版,我的就有云台, 请去大疆网站下载新的版本,安装了再试看 (注:我的精灵还没收到 ...

Phantom 2 Vision+ 下载界面一共有2个版本,我都下了,都试了,没看见你上面的云台设置界面

Phantom 2 Vision+ 调参软件 v3.6

Phantom 2 Vision+ 调参软件 v3.4

网友E:
引用 楼主:
Phantom 2 Vision+ 下载界面一共有2个版本,我都下了,都试了,没看见你上面的云台设置界面

Phantom 2 ...

你先把大疆的软件从电脑卸载,然后再重新安装,我看你可能要调参X1,这是我从别的网站看到的

网友:
没法了,明天问技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大疆的软件从电脑卸载,然后再重新安装,我看你可能要调参X1,这是我从别的网站看到的

你这个调参软件是phantom 2,不是 phantom 2 vision+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