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天7的控电问题

楼主(2014-11-16):
我的天7装上控电后,控电明明是已经充满的,可遥控还是显示电压只有4v,听说是控的开关问题,我也把开关拆下来用酒精清洗过,可还是没有用,就想请教一下各位,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拆都拆了 换个好点的开关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 换个好点的开关呗

不知道该换什么开关

网友B:
内部电路问题 我的天7也一样 显示电压明显比实际低

网友C:
我没用过天7,但是知道一般遥控器的设置里都有对电池类型的选项。是为了匹配电池类型,提供低电压报警用的。你看看有没有,是不是电池类型设置得不对!

网友D:
我用4节5#充电电池就好了。

网友:
按5楼说的试试

网友E:
就是开关问题,可能酒精没把接触搞好,换个开关就行了,我的就这么修的,一切良好。

网友:
楼主试试改下电池类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4节5#充电电池就好了。

用干电池或者镍氢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开关问题,可能酒精没把接触搞好,换个开关就行了,我的就这么修的,一切良好。

要换什么开关,具体是什么名称,五金店有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天7,但是知道一般遥控器的设置里都有对电池类型的选项。是为了匹配电池类型,提供低电压报警用的 ...

设置的是锂电池供电,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问题 我的天7也一样 显示电压明显比实际低

那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样解决的

用镍氢电池吧 我一直用 还是有些电压不准确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乒乓开关,(带柄的那种小开关),这是天地飞遥控的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