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旋翼油门百分比多少悬停算正常?

楼主(2014-11-16):
如题,油门百分之多少能悬停,动力和重量算比较均衡?50%是不是有些太浪费了?

网友:
5~60

网友A:
有自稳的飞控,设计的都是约50%左右为悬停—— 不管你负重大小,也不管你电池是几S

当然在手动模式下,在哪个位置悬停就完全取决于物理重量与升力的比较了,一点不“浪费”

网友B:
个人感觉手动模式50%左右的话动力余量比较富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手动模式50%左右的话动力余量比较富足。

我现在60%悬停,还没挂云台和大电池,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按照电机的推荐负载配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60%悬停,还没挂云台和大电池,是不是不够啊?

那明显不够了,一般配动力的话都是全负载含电池云台相机的60左右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明显不够了,一般配动力的话都是全负载含电池云台相机的60左右悬停

恩,说的对,不过如果飞控带自稳,无负重他也是这个油门量悬停,只能加上负重后再测试看看,加负重后要注意电机电调温度,还有悬停时间,电池温度,来看是不是超载了

网友:
用一半油门控制上升速度,用一半油门控制下降速度

网友E:
個人覺得空機40%.負重50%动力余量比较富足

我得F450.42%停懸.QAV280.35%停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稳的飞控,设计的都是约50%左右为悬停—— 不管你负重大小,也不管你电池是几S

当然在手动模式下,在 ...

我用的APM 360四轴,以前恒力2312 KV1480 1.5KG 45%油门悬停,现在换了恒力Q2 2212 KV920 1.38KG70%油门悬停,1.1KG 50%油门悬停,清空重刷过还是这样,感觉时间比以前久了但悬停油门太高动力富余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说的对,不过如果飞控带自稳,无负重他也是这个油门量悬停,只能加上负重后再测试看看,加负重后要注 ...

你的意思是,这个油门量跟电机的油门量不是一个值?那会不会这个油门量只是遥控输出pwm信号量占总舵量的60%呢我用郎宇3108 720kv,1147桨,3s电池,apm飞控,全机1900g,按官方参数单轴电流是4A,跟电流计采集的17A差不多,而4A时电机的输出估计也就30%多

网友:
一般都是 50%  挂载最好60-70% 考虑到电机实际推力输出 尽量不要过载 不然电机死的快  输出盈余不震荡就最好 个人愚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油门量跟电机的油门量不是一个值?那会不会这个油门量只是遥控输出pwm信号量占总舵量的6 ...

恩,是这个意思,电机的转速(也就是动力)是有电调来控制的,装机后要矫正遥控的油门行程,这个信号由你遥控的PWM信号来控制矫正,就是让你的电调知道你的遥控的油门舵量百分比,也是为了把四个电调在同舵量下功率输出矫正到一致,但是实际飞行中,遥控的PWM信号是先传给飞控,再由飞控进行运算传给电调,电调传给电机。真正控制电机功率输出的信号是由飞控计算给出的。而飞控计算的算法由你自己设置给出。
简单地说,看你的APM飞控参数设置的是不是百分之50油门悬停,假设是这样设置的,那么在自稳功能开启的状态下,当飞控检测到遥控油门舵量为百分之50,飞控会认为你发出的指令是让飞机悬停,那么他会调整四个电机的输出,同时结合气压计以及IMU,计算出四个电机的即时输出量,这个量未必是电机的百分之50功率输出。如果飞机很轻,可能电机输出功率调整为百分之30输出就能悬停了,虽然此时你的油门量还是百分之50,。或者你的飞机很重,电机悬停功率要调整到百分之90输出才能保证悬停,那么虽然你油门量还是百分之50,其实飞控已经命令你的电机大功率运转了。

因为我用的NAZA飞控只能默认设置姿态模式或GPS模式悬停油门量为百分之50,所以不管我载重多少,电机尺寸多大,油门只要推到中间,飞机就是悬停的。

有个办法可以简单测量你的电机功率够不够,但是需要你技术过硬。就是在飞行的时候开启姿态模式或GPS模式,或开启自稳功能,油门推到悬停位置,然后关掉自稳,或者切换为手动模式。这个时候看飞机是突然飞高了,还是瞬间掉高了。如果瞬间飞高了,说明你的动力绰绰有余,如果瞬间降高度了,那么你的电机可能功率偏低。原理就是,当你关掉自稳功能,或者切换手动模式,电调接收的信号虽然也是飞控给出的,但是是不经过任何百分比计算的(仅有简单的保证电机输出一至,不进行任何姿态限制,速度限制,不进行任何比例换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遥控油门舵量是多少,电机功率就是多少,推到百分之50,电机就百分之50功率输出。

以上仅为为个人拙见,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给予之处,共勉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油门量跟电机的油门量不是一个值?那会不会这个油门量只是遥控输出pwm信号量占总舵量的6 ...

你的3808,1147,1900g应该是动力够用的,电池30C也够用,4A功率百分之30的话,更说明电机动力充裕,你如果技术过硬,把自稳关了,起飞测试一下需要多少油门才能悬停,这样直观有效。

网友F:
解釋的清楚又正确,也和我自己的操作经验一致。

但能写的出来,真的是造福看帖的同学啊~

网友:
越搞越复杂,楼主该在油门前面加上实际两个字大家就懂了,实际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釋的清楚又正确,也和我自己的操作经验一致。

但能写的出来,真的是造福看帖的同学啊~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3808,1147,1900g应该是动力够用的,电池30C也够用,4A功率百分之30的话,更说明电机动力充裕,你如 ...

懂了,分析的很透彻!谢谢!~

网友G:
不要以为油门杆在50%的位置悬停就是动力输出50%,这是大疆方便大家操纵设计的,松手回中是悬停而不是50%动力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分析的很透彻!谢谢!~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以为油门杆在50%的位置悬停就是动力输出50%,这是大疆方便大家操纵设计的,松手回中是悬停而不是50%动 ...

之前玩CC3D,没玩过其他的飞控,所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個人覺得空機40%.負重50%动力余量比较富足

我得F450.42%停懸.QAV280.35%停懸

这个是你的操作经验还是?

网友(2015-02-19):
学习了,难怪我的山寨精灵配E300套装自稳要70%才能起飞,原来是超重了,GPS定点50%就可以了,原来如此。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個人覺得空機40%.負重50%动力余量比较富足

我得F450.42%停懸.QAV280.35%停懸

找到前辈了,

能跟我说说你的450 都是什么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是这个意思,电机的转速(也就是动力)是有电调来控制的,装机后要矫正遥控的油门行程,这个信号由你 ...

这个在装机前算不出吗????

飞机多重,要用什么电机,电调,电池 ????

新人学习中.....

网友:
有百分之三十的动力冗余就不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找到前辈了,

能跟我说说你的450 都是什么配置吗?

仿F450便宜機架.郎宇2216 900KV 好盈飛騰雲30A電變 1047槳 3S5200電池
APM2.72版+6HGPS+電流傳感+miniosd+外置led+行車紀錄器+TS832圖傳

全重沒量.停懸時遙控器油門是42%.這樣至少有16分鐘.不過應該可以在久一點(換機架)

网友:
若是apm pix飞控就简单多了,调整pm模块电流值,满电悬停2分钟,在logs看电流是多小ma 再看总消耗电流多小,把电池再充看充进多小ma ,再看输出百份比,便能告知你油门实际悬停的百份比了,这个很准确

网友:
樓主你好,首先要看油門曲線,有時候你輸入60,那頭可能是50,把曲線調直,再測試,個人認為在手動模式下30-40最舒服

网友:
我的是naza v1飞控悬停都是50%

网友:
还是用数据说话靠谱图中绿线是实除油门输出,已超75% 红线是油门输入在55% 摇杆在50% ,这告诉你摇杆在50%不相对油门实际输出的百份比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仿F450便宜機架.郎宇2216 900KV 好盈飛騰雲30A電變 1047槳 3S5200電池
APM2.72版+6HGPS+電流傳感+minio ...

太感谢了,

你的遥控用的什么的?
还有就是这样的机器要多少大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感谢了,

你的遥控用的什么的?

遙控D10+RX1002

具體花費沒去算過.不過算是很平價的四軸機大概不到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