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第三轴某个角度狂抖问题,民间解决方案

楼主(2014-11-16):
按照图上的方式效果很明显,如果大家能硬挂自然就没这个问题了不信试试不要减震球

网友:
会不会掉下来啊

网友:
不安全啊

网友:
冬天那塑料不会碎了

网友:
转到某个角度抖应该是滑环问题吧。

网友:
第三轴某个角度狂抖问题. 你这个办法是没有用的。 就是滑环问题。 你可以直接拿在手里 自己就能感觉云台在抖。这个根本就不关 减震的事。因为你是拿在手里的。 除非你的手有高频振动。

楼主:
滑环我也换过了朋友们,还是转到某个角度或者俯仰/横滚到某个角度,就高频抖动,不要减震球果断没这个问题

网友:
用手拽拽看是不是Z轴或者横滚轴电机有旷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