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小日本发动机怎么调试啊,

楼主(2014-11-16):
15级小日本
发动机
怎么调试啊,太难调了,,低速的时候,发动机听声音转速还稳定,一推油,10%的进度! 转速就听着不稳定,到50%油,明显不稳定,然后就熄火了!
有经验的大神,给我说下吧!
发动机声音,转速越来越高熄火是贫油! 转速越来越低熄火是富油。!,下来实在不会了

网友A:
这东西本来就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
mark啥意思啊

网友C:
Mark 就是标记。有人发了个这个发动机的调试方法,很详细,就在本版

网友D:
加装副油针,否则只能保高速。

网友E:
这发动机太折腾人, 果断换了吧。

网友F:
换三叶15级,好调得很

楼主:
已经调好,飞了一个起落了

网友G(2015-01-07):
装一个空气滤清应该或多或少会改善把主油针调小点试试,小气量的时候滤清几乎没有阻碍负压小,吸油少减小富有现象,大气量时滤清对空气的阻力应该会大负压相对也会大点,应该或多或少会减少贫油现象吧。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