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购的V+到了 顺便求教

楼主(2014-11-16):
今天快递叔叔终于敲门了,于是起床收货,有点小激动的的开箱,发现机器确实是新版的,但是原配电池是旧版的,由于买的双电套餐 第2块电池是新版的不过感觉做工明显不如旧版- - 不知道正不正常。还有应为新版电池有提示必须要升级固件才能使用,所以就去升级固件了但是机器脸上电脑完全没反应啊 求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由于原来玩电直的 从没玩过4轴 还请各位大大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A:
这么分辩旧版和新版的电池 ?双11购的V+应该有3块电池对吗?

网友B:
右面旧的那块,不会是返修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分辩旧版和新版的电池 ?双11购的V+应该有3块电池对吗?

新电池有个v2.0字样 旧电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面旧的那块,不会是返修过的吧

不会这样吧- - 旧电池是飞机上原配电池 返修的话就太恶心了

网友:
连上电脑没有反应,应该是电脑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调参得通电再连接电脑。

网友:
系统是ghost版本的话得先下载dji官方提供的usb驱动,安装之后再下载usbser.sys文件放到windows/system32目录下,然后再打开调参软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样吧- - 旧电池是飞机上原配电池 返修的话就太恶心了

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这次收到的V+都有故障的,所以这次打折处理,我表示怀疑产品是否是正品

网友C:
楼主是699买的么??还是三折的买的呢??我看699的没有开箱的呢

网友D:
我的v今天到了,两块电池都是V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699买的么??还是三折的买的呢??我看699的没有开箱的呢

699的我可抢不到- - 是6500多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v今天到了,两块电池都是V2.0

双11购的V+应该有3块电池对吗?

你是从天猫买的吗?我的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1购的V+应该有3块电池对吗?

只有2快电池,怎么可能有3块- -

网友:
到下午还是晚上好像是有3块电池的促销

网友:
LZ的遥控器是新版的吧,侧面是不是有旋转钮? 能来张遥控机的的照片吗

网友:
为什么有的LZ 说收到的是 一共3块电池。 我的也是一共2块电池。。

之前以为是原配一块,附送一块,今天收到结果一共三块电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6553&pid=14521447&page=1&extra=page%3D8#pid14521447  这个是地址。

网友E:
我又问了下客服,答复是这样的

dji旗舰店:售前2 (16:30:04):
亲 稍等  我帮您查一下
亲 送的而一块电池还没用寄出哦 我们会统一补寄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又问了下客服,答复是这样的

dji旗舰店:售前2 (16:30:04):

怎么问的?我也买了可是就一块,另一块是599买的

网友:
我的原价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有个v2.0字样 旧电池没有

我问过大疆技术,跟您的说法有点不同:
1.0.0.8版是新版电池,无需升级(在调参软件中)
2.0版本是旧版本电池,升级到2.6版后和新版电池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爽11买的飞机是新版还是老版  看看遥控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