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杯具了

楼主(2014-11-16):
这次是真的杯具了,由于挨派会禁 飞,十几天没摸控了,今天早早到了飞场,本想爽飞一把,第一块电池上天,感觉还有点怪怪地,心虚、手潮。飞着还真有点别扭。心想长期不飞了,手生了,飞几块电池适应一下就好了,没想第二块电池换上,刚准备冲刺起跑,只听砰的一声,飞机没起来,赶过去一看,涵道粉碎     。究其原因,可能是固定电机螺丝松动所至。

网友:
塑料涵道是这种情况,金属的好点!慰问一下

网友A:
看来,涵道动力还是要用金属材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涵道动力还是要用金属材质的啊。。。。。。。。。

你这头像实在是。。。。

网友:
我还射桨过呢

网友:
这年头 什么都射。。涵道也可以射。。

网友:
这是把桨叶都炸飞了??   飞机去哪儿了呢?

网友:
还好还没起飞就射了

网友:
马达动力十足啊!

网友:
电机都飞出来了

网友:
机机向你伸手要钱了。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JP金属涵道

楼主:
各位大侠105涵道貌似还没有全属的吧?

楼主:
各位大侠 105涵道貌似还没有全金属的吧?

网友:
什么原因碎的?

网友:
明显是地面检查不仔细,地面试车肯定要听是否有异响

网友:
真是惨不忍睹,慰问慰问

网友:
节哀!再买一个。

网友B:
我得也这样过,但是还没起飞,起飞前试车的时候感觉震动异常一推最大油门过了几秒就砰的一生桨叶从尾喷口喷出来了,还好提前试了一下,总结塑料桨叶的涵道在起飞前要先试车一下,感觉还有可能塑料桨叶永久了就得换新,貌似也是有寿命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得也这样过,但是还没起飞,起飞前试车的时候感觉震动异常一推最大油门过了几秒就砰的一生桨叶从尾喷口喷 ...

疲劳之说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