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铣床这样搭配可行。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4-11-16):
二手市场买了两样、搭配做个铣床。这种比例尺寸和理。

网友A:
     立柱两螺栓强度不够,增加刚度的办法是在立柱前或后加三角支撑,另外要打销子(锥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两螺栓强度不够,增加刚度的办法是在立柱前或后加三角支撑,另外要打销子(锥销两个)。

谢谢。正式开工把立柱增加两两螺栓。打销子是个好主意。加三角支撑可能影响形体。在比划一下吧。

网友B:
什么是销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销子 ?

    螺栓是紧固件,销子是定位件,销子有开口销,直销和锥销,现在还有空心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式开工把立柱增加两两螺栓。打销子是个好主意。加三角支撑可能影响形体。在比划一下吧。 ...

    加两螺栓再打两销子!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东西,而且强度也会下降,换一种思维方式,把螺栓销子合并成一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两螺栓再打两销子!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东西,而且强度也会下降,换一种思维方式,把螺栓销子合并 ...

螺栓销子如何合并,打的孔太小,螺文部份穿不不去,太大就失去销子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栓销子如何合并,打的孔太小,螺文部份穿不不去,太大就失去销子功能?

    螺栓销子和并是这样的,立柱和底板并在一起打孔后铰锥孔,再以这个铰好的锥孔配锥销,锥销砸入后锥销小头露出的部分改螺扣,这样螺栓在立柱和底板部分起销作用,顶部螺母起固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两螺栓再打两销子!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东西,而且强度也会下降,换一种思维方式,把螺栓销子合并 ...

谢谢。很好的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栓销子和并是这样的,立柱和底板并在一起打孔后铰锥孔,再以这个铰好的锥孔配锥销,锥销砸入后锥销 ...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明白了上面说的方法后再接着说,这是在大型联轴器上常见的销与螺栓一体定位紧固联接,它还有个柄,这个柄是在销大头的地方,柄就是一个2mm的凸台,因为螺母拧的过紧时销会被拉出过多,会破坏销的锥孔,有了一个凸台后就避免了这种破坏,原理是紧螺母时先销起定位作用,当台接触到了底板后销停止前进,这时螺母再拧紧也破坏不了销孔,螺母的扭力只能起紧固作用了,呵呵呵就是先定位后紧固,这种方法销的锥度要大,每个孔都铰一样便于螺栓通用,先做螺栓统一锥度,销孔留铰的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上面说的方法后再接着说,这是在大型联轴器上常见的销与螺栓一体定位紧固联接,它还有个柄,这 ...

搬个板登听讲课

网友:
定位销某宝有卖 买个锥形铰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销子如何合并,打的孔太小,螺文部份穿不不去,太大就失去销子功能?

试试塞打螺栓

网友B:
这个和普通螺丝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普通螺丝有什么区别 ?

铁板相互连接时销孔算过盈配合,没有位移,参考汽车发动机的连杆瓦和主轴瓦螺丝。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目测完工成本至少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