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16):
电池都充饱了,可给直机一加电就飞不起来,也就刚离开地面,加满油门还是一样的高,请问这是啥情况?是主电机不行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主轴上的限位套筒移位了

网友:
再看看是不是大齿松了。

楼主:
我都看了 都正常啊!

网友:
有刷的检查下电机碳刷

网友A:
首先是什么电机,如果是空心杯和有刷,可以百分百肯定电机由于你连续飞已过热退磁损坏,解决方法换新的或是充磁,无刷的话检查是否缺相,解决方法检查接线是否虚焊或断了,最后再检查电池是否因过放过充而容量下降报废。

网友:
切记非无刷电机不要连续飞,飞完一电电机要充分冷却,才能上第二电,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什么电机,如果是空心杯和有刷,可以百分百肯定电机由于你连续飞已过热退磁损坏,解决方法换新的或是 ...

谢谢  如何充磁呢?

网友A:
坛子里搜自制充磁机,有技术难度,还带危险性,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搜自制充磁机,有技术难度,还带危险性,建议换新,

网友B:
检查电机!无刷电机贵,用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无刷电机贵,用着便宜~

有刷和杯子电机也不便宜了啊,都是十几二十一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