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挖机遥控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11-16):
   刚入了福斯9通控,不知道走行旋转,大,中,斗壁怎么接接收,遥控器上怎么设置和分配。请教各位

网友A:
要设置和真机摇杆一样的是1通大臂,2通小臂,3通挖斗,4通转盘。

网友B:
左手 上下小臂 左右旋转 右手 上下大臂 左右铲斗 对应1通道铲斗 2通道大臂 3通道小臂 4通道旋转  行走最好用两个单独通道不要混空推荐控背部的RS和LS拨动通道这样操作才有真实感 行走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动作  本人开过卡特E200B至卡特390D的全部机型  现在国内大部分的机型都是这种操作模式 所谓的反手不过是3 4通道互换 大部分反手已改为正手 反手操作不够人性化  楼上文字部分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手 上下小臂 左右旋转 右手 上下大臂 左右铲斗 对应1通道铲斗 2通道大臂 3通道小臂 4通道旋转  行走最好 ...

谢谢,您说的这种设置福斯9通可以实现么?,还有左右转向设置。总感觉9通遥控貌似不够

网友:
这个蛮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这种设置福斯9通可以实现么?,还有左右转向设置。总感觉9通遥控貌似不够

福斯9通没有背面的拨动通道 只能用旋钮控制行走了 9通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斯9通没有背面的拨动通道 只能用旋钮控制行走了 9通完全够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手 上下小臂 左右旋转 右手 上下大臂 左右铲斗 对应1通道铲斗 2通道大臂 3通道小臂 4通道旋转  行走最好 ...

谢谢,更正,1--3通搞错了,我的控是6通的,只能这样改了,要不通道不够用,正好是给小孩玩的,好抄作。福斯9通,用上面的两个旋钮改成两拨杆是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和真机摇杆一样的是1通大臂,2通小臂,3通挖斗,4通转盘。

这款挖机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挖机有链接吗

TB有卖遥控液压挖机的,你的昵称像是XA群里的,有和你昵称一样的。

网友:
我开真机是反手,个人习惯不同,谈不上什么人性化,若以此判定的话,反手也会觉得正手不人性化,所以没什么好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