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V3电调定速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4-11-16):
之前一直用油门曲线飞,不断看到模友说定速模式,于是也试了试。按照说明书,普通模式下油门还是斜线,为什么有的模友说自己的油门是一条直线呢?是指的idle模式么?我试过在普通模式当油门高于40%时电机就启动了,所以普通模式下不能设置为直线。另外在普通模式下当油门摇杆高于标定的值,比如55后,油门是增大了还是维持55呢?
用定速模式飞航线确实省油,原来飞8分钟,现在可以飞接近10分钟了,电池是6S 1400mah,不过当油门低于40%后电机就会关机,要练习控制螺距,而且飞机飞得高不容易降下来,逻辑给小了电机又断电。
模拟器上练习了一段时间,8字航线有点进步了,今天连续飞行8字航线,两块电后右转弯撞在不远处的大树上,损失太大了,那句老话得意忘形指的就是这样吧!炸图就不发了,直径2cm的树枝被齐齐砍断,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我正在为凤凰90A定速的问题烦恼

网友A:
定速模式下油门曲线设置:普通模式:0,50,50,50,50,特技模式1:60,60,60,60,60,特技模式2:75,75,75,75,75。
螺距曲线正常设置就好了~~供参考~
另外,V3定速模式下,油门在40%以上才会启动,但定速模式下转速也会随着油门变化,之所以称为定速,是因为同等油门下不管螺距怎么变都会保持同样的转速。(当然是要在不超过极限功率的情况下,如果负荷太大会掉转)
定速模式和非定速模式的区别:非定速模式如果油门保持不变,大螺距下由于负荷加大,但是电调输出功率不变,转速会降低。。。而定速模式在油门不变时,大螺距下负荷加大后,会自动加大输出功率保持转速不变,这就是定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模式下油门曲线设置:普通模式:0,50,50,50,50,特技模式1:60,60,60,60,60,特技模式2:75,75,75,75,75 ...

了解了解,醍醐灌顶啊,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模式下油门曲线设置:普通模式:0,50,50,50,50,特技模式1:60,60,60,60,60,特技模式2:75,75,75,75,75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