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自紧螺母的上紧方向是应该和电机转动方向相同还是相反?████

楼主(2014-11-16):
我一直觉得是相同,请教各位!

已经搞明白了,螺丝和转动方向相反!各位小伙伴,赶紧去检查自己的自紧螺母或者子 dan头有没有上反吧

网友:
本来就应该相反,具体可以参考切割机 角磨机 等等的锯片固定螺丝与转动方向关系。一样的道理。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看到很多前輩裝的銀燕電機.都替他們擔心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个自锁电机座,也是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X8就不是哦。全是正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