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凤凰设置

楼主(2014-11-16):
如图:凤凰90A   升级到V4.20
        蝎子GM-601   910KV
        电机齿17T
        大齿盘120T

由于按照17:120齿比输入凤凰软件,100%转速只允许2400多转
于是在软件中虚假了电机齿19:120,100%允许到2700多转,请问这样定速转速的方法可行吗?

凤凰软件里BEC输出允许设置6.0v和8.0V,我想设置为8.0,舵机是KST515*3和KST565X*1,都支持8.0V。可是有人跟我说BEC设置为8.0飞行过程中可能烧电调,对吗?
另外之前看帖说通过USB设置电调需要接电池,今天发现不接电池可以设置,USB链接电调和设置卡都是亮的,更新设置后有最新的设定数据,这样的设置有效吗?还是真必要接电池?
凤凰设置卡上BEC有5.0  5.5  6.0  6.5  7.0这5个电压,是否可以用设置卡设置到7.0V,可是软件中为什么又只有6.0和8.0?

一下子提了不少问题,对不住大家了,希望知道的前辈们给予一些宝贵的答案!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为什么一发到这样关键求助的帖子就没人回

网友A:
如果接收也支持高压可以8V   接电脑设置不需要接电池 不用改齿轮比红字不管它,就是补转的空间少了点而已 设置卡没用过,不知道  。看机型像是x42吧,建议改470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好飞很多

网友B:
换18t齿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也支持高压可以8V   接电脑设置不需要接电池 不用改齿轮比红字不管它,就是补转的空间少了点而已  ...

感谢指点,换470桨需要加长尾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t齿轮吧

不好买,搜索难找的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换470桨需要加长尾管吗

尾巴 拉杆 传动轴都要加长,尾桨可以不用改,官方有专门的套件卖,玩x42的基本都改了470或者520的吧,不改真心不好飞

楼主:
是神马意思来灌水的吗

网友:
1.转速设置没用,按数据所显示,电调只能把电机驱动到17,000转左右,不换齿的话怎么设置都没用。
2.烧电调我不清楚,我个人觉得不会。

网友C:
3.凤凰电调有BEC的设置时不需要接电池,没有BEC的需要
4.设置卡我没用过,不过我的EDGE是可以0.1V调电压的,TALON可能不行。我猜设置卡可能是通用于很多款电调的,可能其他电调可以设置到7.0V。我建议以电脑软件为主,最好看一下说明书确认一下能不能设置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凤凰电调有BEC的设置时不需要接电池,没有BEC的需要
4.设置卡我没用过,不过我的EDGE是可以0.1V调电压的 ...

非常感谢回答

网友:
对了,我看你那个频率设置的是‘外转马达专用’,那是个什么东西?我的EDGE上也有,但是我没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