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大桨里有一根钢丝,而且还很柔韧,请问是这个作用吗?

楼主(2014-11-16):
今天手贱,才练完四面悬停,忍不住来个后空翻,挺爽,再来一个更爽!然后第三次,砍树上了!飞惯了悬停,下意识把油门收到最低,没有打熄火开关,结果就是给X3收尸了!

郁闷,一个球头断在斜盘里(X3塑料件还真结实),一颗相位器螺丝断在中联里!!惨啊!

尸体

尸体

大桨里的钢丝是这个用途吗?

大桨里的钢丝是这个用途吗?

球头和相位螺丝把斜盘和中联报废了

球头和相位螺丝把斜盘和中联报废了

尾管必须报废

尾管必须报废

网友:
    大桨里面的配重铁丝都卷起来了

网友:
侧板报废没?

网友:
一地的钱呀

网友:
楼主 比较悲剧

网友:
x3不是新手练习机的好选择,炸鸡成本就高了

网友:
很同情,失败是成功之母,再接再厉

网友:
还从来没被这玩意儿缠住过。。。。。

网友:
苦练技术

网友:
看了楼主的话,自己琢磨了一下,今天我才明白一直以来想不通的问题,原来熄火开关在电动飞机里是给转变3D后用的。

网友:
弹簧制造机

网友:
这可真是够惨的,表示慰问

网友A:
正好改皮传 以后的炸鸡成本就低了

楼主:
侧板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改皮传 以后的炸鸡成本就低了

我已经是皮传了

楼主:
这次修好要400左右。
我在考虑:1、买配件修好,2、买一套空机,3、把X3扔了算了。
请各位给给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修好要400左右。
我在考虑:1、买配件修好,2、买一套空机,3、把X3扔了算了。
请各位给给参考意见。 ...

买个X3空机, 炸了的X3把能用的当做配件。

网友:
养成及时熄火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