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的问题

楼主(2014-11-16):
刚装好phantom 2+H3-3D,其他一切正常,云台固件也更新过了,其他功能一切正常,但初始化后云台的  状态是gopro镜头朝下,不知怎么设定让它停在镜头超前的位置。

网友:
同问,换了新版遥控之后,蛋蛋也是朝下了,调节居中数字也没用。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水平限位调0

楼主:
试过这个,没有用。水平限位是调节仰俯方向低头的下限,垂直限位是调节抬头的最高点。

网友:
这个只能等大疆来解决了,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
升级云台固件试试呢

网友A:
升级到最新版才支持新版的遥控滚轮,可惜滚轮是会回位的,不是转到哪就停到哪,我的也和LZ一样镜头是朝下的。

网友B:
移除滚轮弹簧

网友:
呵呵,调你的俯仰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除滚轮弹簧

请教下,移除弹簧就可以定住云台俯仰了吗?有图吗?

网友:
我也是,听说没有解决办法,坐等DJI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最新版才支持新版的遥控滚轮,可惜滚轮是会回位的,不是转到哪就停到哪,我的也和LZ一样镜头是朝下的 ...

就是说现在新遥控器还是有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现在新遥控器还是有问题呗

不是有问题,而是为有图传的人设计的,盲拍这样操作不方便。

网友:
看来大疆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同样是这样,开机初始位置朝下,很容易伤到镜头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是这样,开机初始位置朝下,很容易伤到镜头哟

是的,我的镜头已经划伤。在草地上起飞开机会被草卡住。我已经更新了所有固件,解决不了。

网友:
大疆老是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都一样,初始化向下,但用滑轮能控制,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移除弹簧就可以定住云台俯仰了吗?有图吗?

没拍照片。 拆开发射机,把波轮和电位器分离,然后用尖嘴钳把弹簧拿掉就行了。然后进调参软件 把波轮通道调成你认为合适的响应。

网友F:
动一下拔轮不就回位了,这个拨轮DJI改成速度摇杆模式,真是天大的进步,要多少来多少,可以俯仰跟拍目标了,这个真是太好用了,习惯角度模式的适应一下吧,很快你会知道妙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一下拔轮不就回位了,这个拨轮DJI改成速度摇杆模式,真是天大的进步,要多少来多少,可以俯仰跟拍目标了 ...

波轮的功能我非常清楚,速度模式好用不好用见仁见智,我倒是蛮喜欢的,不在草地上起飞,初始位置镜头朝下,镜头容易划伤、露水挂在镜头上、草绊住镜头波轮转不动镜头的情况我遇到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自检完事头向下 但是波轮控制会升起 而且波轮回弹 云台是定住的 我的是这样 更新了云台固件 然后限位调0

网友:
现在我得处理方法还是靠人工。
通电后,云台调至水平位置,再放下机器。
TB上还有硅胶的镜头保护盖在卖,那个也不错。